请教GPRS模块连接天线的线材

楼主(2020-03-30):
请问,这种线材叫什么线?

taobao搜什么关键字?

另外,这个线材,用什么工具剥皮?因为里面有一层屏蔽层,最内层才是信号线,需要做包皮环切术,最终效果如下所示,需要用什么工具:

另外,谁能赠送一个jlc直接能打样的2G的PCB天线文件,之前我做过一款,信号我不是很满意,有谁的效果好,想对比下,记得说明你的pcb天线的板厚和铜厚。

网友:
专业名字RG174

楼主:
做这种线材的包皮环切术,用什么工具?

网友A:
这个天线并不是通用的,要配合你的PCB去调,一般厂家会给你调好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天线并不是通用的,要配合你的PCB去调,一般厂家会给你调好才做

哪里能做?lc能吗?推荐个

网友:
1.13同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能做?lc能吗?推荐个

内置天线跟你的PCB和外壳结构有关系,要根据实际情况调试天线。

网友:
剥线的话使用小刀跟斜口钳可以剥好,量产的话需要同轴线的剥线机。有裁线剥线一体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能做?lc能吗?推荐个

自己生产的话最好有台网络分析仪。可以看一下天线的频段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生产的话最好有台网络分析仪。可以看一下天线的频段情况。

谢谢,我已收到你的信息,有需要的时候联系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收到你的信息,有需要的时候联系你

这种天线很便宜,可以直接找天线供应商直接做好。自己生产的话比较折腾,需要增加小几万快的设备

网友C:
如果是对信号质量,通讯距离等要求不严格,自己做着玩玩的话,随便网上找个2.4G的天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对信号质量,通讯距离等要求不严格,自己做着玩玩的话,随便网上找个2.4G的天线就行。 ...

自己拿别人画好的pcb文件做过一次,信号质量只有26,但是人家的信号就达到31,想效果好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拿别人画好的pcb文件做过一次,信号质量只有26,但是人家的信号就达到31,想效果好点呢 ...

线长一样吗?正常的话差别应该不大。同样的板厚,同样的尺寸,同样的板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长一样吗?正常的话差别应该不大。同样的板厚,同样的尺寸,同样的板材。 ...

你这个天线跟同轴线的长度影响比较大。你最好把同轴线也弄成一样的再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这种线材的包皮环切术,用什么工具?

个把两个的,我用斜口钳对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