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TIA V14的PID模块仿真S7-1500正常,S7-1200无法激活

楼主(2020-03-30):
如题,在程序中建立了循环中断块,采用最简单的设置,只给定Setpoint,采用输入输出,不采用模拟量。当PLC选用S7-1500系列时正常,选S7-1200时,PID模块的状态一直为0,无法激活。仿真都是采用软件PLSim。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哎,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博途软件只能仿真1500,不能仿真1200,为的是1500和1200之间的档次和价格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途软件只能仿真1500,不能仿真1200,为的是1500和1200之间的档次和价格差

但是看不少教学的视频,都在博途里对s7-1200进行仿真了,所以才怀疑是不是哪有个隐藏的BUG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