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板+单18650充放电方案,请专家来找茬

楼主(2020-03-31):
现在想使用12V/5W的电池板给18650充电,一开始的方案是用一个18650电池,,方案如下:

现在感觉单节18650,容量有点小,因为只需要一上午就能充满,下午的太阳不就浪费了???

于是,我想换成2-3个18650电池,但是我有如下疑问:

1.单节18650不涉及串联和并联问题,但是2个或者3个,或者4个18650,那应该串联还是并联呢???

2.单节18650的冲放电没有疑问,那多个18650的充放电保护,是每个电池单独加保护芯片吗?进行单独保护后,回到上面第一点,进行串并联吗???

3.我上图的方案中,单节18650的太阳能充电,用CN3791就可以解决,换成多个18650的话,用芯片CN3795解决,CN3795手册描述适用于单节或多节18650太阳能充电,应用电路如下图:

手册并没说电池到底是串联还是并联,从下图看应该是串联:

4.单节18650的充放电保护用一片DW03解决,但是多个18650,咋办?是每个电池都用一个DW03吗???

诚邀各路专家答疑解惑,敬礼!

网友:
电池的充放电有对应的芯片,可以淘宝看下

网友A:
看你用上MPPT了,没啥大毛病,小毛病如下:
1.电池电压低,升降压效率比较低
2.供电切换可以这样做:直接用二极管怼过去,太阳能板有电的时候是大于12V的。你的3407这样切不导致系统停机起不来就行。

多串没发现很合适的mppt芯片,如韵家有铅酸的可以看看。

网友:
锂电池串并联一般要考虑个体间的一致性问题,如不考虑也行,反正就是不讲究呗

网友B:
锂电池这样玩不如铅酸耐操

网友C:
设计东西要本着“精简”两个字尽量复杂的环节简化,这样才能保证可靠耐用好用,我的建议:直接选用15-18V的太阳能能对12V的带保护板锂电池充电,没必要又降压又升压

网友D:
不知道MPPT端的两个分压电阻该怎么调整确认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这样玩不如铅酸耐操

想把电池放进外壳,外壳挺小,铅酸肯定放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上MPPT了,没啥大毛病,小毛病如下:
1.电池电压低,升降压效率比较低
2.供电切换可以这样做:直接用 ...

1个电池电压低,那我就2个串联,这样就能达到7V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MPPT端的两个分压电阻该怎么调整确认阻值

哪里的两个电阻啊?

网友D:
就是您贴的CN3795应用图上MPPT引脚上接的R5/R6两个分压电阻,我的情况跟您类似,手里有块12V的太阳能电池板,买了块CN3722的板子,之前也是接了一节锂电。我就是不知道MPPT最佳功率点这个要怎么调整

网友E:
有个疑问,锂电池户外太阳下,再加上充电发热,会不会过热导致不安全?之前在自家山头装点小设备,怕这点后来还是用铅酸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东西要本着“精简”两个字尽量复杂的环节简化,这样才能保证可靠耐用好用,我的建议:直接选用15-18V的 ...

我觉得既然使用太阳能板充电,就得用太阳能专用充电芯片,不要直接怼到电池上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疑问,锂电池户外太阳下,再加上充电发热,会不会过热导致不安全?之前在自家山头装点小设备,怕这点后 ...

不知道呢,温度会怎样,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疑问,锂电池户外太阳下,再加上充电发热,会不会过热导致不安全?之前在自家山头装点小设备,怕这点后 ...

你是怕电池爆炸自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您贴的CN3795应用图上MPPT引脚上接的R5/R6两个分压电阻,我的情况跟您类似,手里有块12V的太阳能电池板 ...

手册上有个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有个公式,

谢谢,这个公式我知道,我说的是这个VMPPT,太阳能电池板的这个电压点我该怎么得到呢,首先得根据手头太阳能电池板得性能,日照环境什么什么的,确定出这个这个VMPPT是多少V,对太阳能电池板完全外行,不知道怎么根据实际情况测得这个电压值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有个公式,

CN3xxx  这个得自己测 最大功率点。

而一般的太阳能mppt 的 V-A曲线如下。

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单片机 去跟踪 V和A。  然后来计算 P(max) = V * A.

此外 还要考虑 这样一个情况:  比如 一片树叶掉落到 太阳能板子上。  这时候 V 肯定永远到不了 Vmax(Pmax的时刻段)。  这时候就要重新recalc  Pmax 的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CN3xxx  这个得自己测 最大功率点。

这样的话,还挺复杂的呢;

粗略使用,能不能这样:

以电池板的标称输出电压作为近似最大功率点,带入公式计算,得到两个电阻。

我如上操作,标称12V输出的电池板,空载电压14V,接入cnxx后,电池板输出就是12V了

网友G:
系统是12V的,那就建议用12V,免得有升压降压损失功率,电池直接供电系统,但是要求系统的电压范围9-12.6(3S电池)都能接受才可以;

电池用3个串联,有专用的3S保护芯片,你的充电IC也支持(上面写了最高25V),

最终建议,你的容量是说有点小,那干脆两个电池并联即可,方案不用改,简单省事,稳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怕电池爆炸自然吗?

是啊,放在山头上,出问题影响挺大,特别是电池没有正规购买渠道(不过汽车内貌似也不少设备是锂电池的,可能正规电池没问题)

网友:
CN3791输入输出电容要多加,MLCC和铝电解要多上,布线要注意一下,MOS和电感选型要做好。淘宝上那个卖红色demo板的,他的设计有问题只能工作到12V,18V的时候他会震荡。

网友:
参考设计上D11旁边应该有个RC吸收电路,最好预留。

网友:
反正你最后使用的电压是12V。那为什么不直接使用4串12V电池组?如果没有体积要求,推荐你使用4串磷酸铁锂,电压可以兼容铅酸。安全系数高,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系统是12V的,那就建议用12V,免得有升压降压损失功率,电池直接供电系统,但是要求系统的电压范围9-12.6(3 ...

直接用12V电池给系统供电,电压波动不可靠,系统中有12V的用电器件

网友H(2020-09-29):
引用 楼主:
直接用12V电池给系统供电,电压波动不可靠,系统中有12V的用电器件

楼主最终咋弄的啊?有现成板子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最终咋弄的啊?有现成板子出吗?

最后项目搁浅

网友(2021-12-18):
引用 网友E:
有个疑问,锂电池户外太阳下,再加上充电发热,会不会过热导致不安全?之前在自家山头装点小设备,怕这点后 ...

壕,你家还有山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放在山头上,出问题影响挺大,特别是电池没有正规购买渠道(不过汽车内貌似也不少设备是锂电池的, ...

装进铁盒是不是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