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视频压缩算法,应该怎样选择处理器?

楼主(2020-03-31):
FPGA,开发难度大啊,很多时候要考虑很多时序约束问题。

DSP,似乎越来越小众了,目前只有TI在做,似乎连TI自己都想放弃了。

网友A:
好多现成的ARM芯片都集成了编码器单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现成的ARM芯片都集成了编码器单元了

当然是需要跑自己的算法

网友B:
我实在想不出来谁家的私有视频压缩算法能和开源的x265相提并论,甚至连superfast preset的x264都打不过
真想自己折腾算法老老实实用x86平台吧

网友:
DM8168看看?以前做过方案,最后没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实在想不出来谁家的私有视频压缩算法能打得过x265的,甚至连superfast preset的x264都打不过
真想自己搞 ...

确实。从兼容性考虑,还是主流的好一些。海思之类都做烂了。当然不用cabac的话用自定义超强算法理论上可以提高那么一丢丢压缩率。但是264/265那么高的压缩率并不是靠这么一点下来的,而是靠增大数倍的tile和bp帧来实现的(图像越平坦运动越少压缩率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从兼容性考虑,还是主流的好一些。海思之类都做烂了。当然不用cabac的话用自定义超强算法理论上可 ...

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景,比如一个小空间的监控视频,应该可以琢磨一点自己的算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景,比如一个小空间的监控视频,应该可以琢磨一点自己的算法吧 ...

把I帧间隔拉长,参考帧增多
调编码器参数远比搞算法有成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I帧间隔拉长,参考帧增多
调编码器参数远比搞算法有成效

这些编码器的参数,可调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I帧间隔拉长,参考帧增多
调编码器参数远比搞算法有成效

海思的芯片,可以让用用户自行调节参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编码器的参数,可调节吗?

随便看了个x264生成视频的信息,能调的参数太多了
Encoding settings           : cabac=1 / ref=3 / deblock=1:0:0 / analyse=0x3:0x113 / me=umh / subme=9 / psy=1 / fade_compensate=0.00 / psy_rd=1.00:0.00 / mixed_ref=1 / me_range=24 / chroma_me=1 / trellis=1 / 8x8dct=1 / cqm=1 / deadzone=21,11 / fast_pskip=1 / chroma_qp_offset=-2 / threads=18 / lookahead_threads=1 / sliced_threads=0 / nr=0 / decimate=1 / interlaced=0 / bluray_compat=0 / constrained_intra=0 / fgo=0 / bframes=3 / b_pyramid=2 / b_adapt=1 / b_bias=0 / direct=1 / weightb=1 / open_gop=0 / weightp=2 / keyint=500 / keyint_min=1 / scenecut=40 / intra_refresh=0 / rc_lookahead=80 / rc=crf / mbtree=1 / crf=24.0000 / qcomp=0.60 / qpmin=3:3:3 / qpmax=69:69:69 / qpstep=4 / ip_ratio=1.40 / aq=1:1.00 / aq-sensitivity=10.00 / aq-factor=1.00:1.00:1.00 / aq2=0 / aq3=0=1.40 / aq=1:1.00

专业的压制论坛上有深入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思的芯片,可以让用用户自行调节参数吗?

如果主要追求是同画质下 压缩率,软件实现的是最完善的
记得一般的硬件264/265编码器不支持B帧?没用过不评价

可以参考下一般IPCAMERA的硬件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看了个x264生成视频的信息,能调的参数太多了
Encoding settings           : cabac=1 / ref=3 / de ...

专业的压制论坛,有哪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主要追求是同画质下 压缩率,软件实现的是最完善的
记得一般的硬件264/265编码器不支持B帧?没用过不 ...

你的意思是,建议用软件算法来实现?

应该在什么嵌入式平台上面跑算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的压制论坛,有哪些啊?

doom9
nmmhd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建议用软件算法来实现?

应该在什么嵌入式平台上面跑算法呢? ...

没需求、没场景、没指标
无法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需求、没场景、没指标
没法评估

就是监控视频的压缩

网友D:
虽然下一代H.266的标准会议已经开过,主要是本子国主导搞高清视频电视直播的,现阶段还是站位,没有大规模开展。
MPEG4还能用TI的C64勉强玩玩,但H.264软压就只能做到基本功能(BP),增强功能就没戏了,由于专利问题,TI的DM8168也只能软压H.265功耗巨大,效率低;xilinx的zynq方案功耗略大,是片上集成cortexA+fpga逻辑实现压缩的IP;英伟达的显卡加速方案就不多说了,限定了X86;海思的265方案(cortexA7+压缩专用IP)相对好用;三星有H.264压缩的基本功能,性能一般,但成本低;英伟达有个嵌入式方案,不过方向主要搞人工智能;至于君正还有安霸方案,都是大厂的东西,小户人家接触不到,没玩过,不做评论

至于台湾和大陆的某些玩具芯片商的所谓视频芯片都只是jpeg或非标准的图片流格式,严格讲都不算视频压缩,但有人用于偷拍盗窃等犯罪场合。几起案件中,解剖过此类产品

视频压缩的水不算深,但目前楼主还没有实力直接搞压缩算法。实际现在搞视频压缩监控的主要工作都是调参、外围以及协议,最多搞个目标识别也主要在后端,前端只有所谓“视频警戒线”、“人物提取”、“异常识别”这种炫技而不实用的功能,广告忽悠客户或者做个ppt骗一单投资人的钱还有点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下一代H.266的标准会议已经开过,主要是本子国主导搞高清视频电视直播的,现阶段还是站位,没有大规模 ...

大佬,AV1开源代码,你怎么看?

网友D(2020-05-03):
引用 楼主:
大佬,AV1开源代码,你怎么看?

巨头博弈的玩具,专利费用低,但效果较差,压缩端资源消耗大,通用系统上做到实时代价大,除非有好的商业方案,不是小公司玩的。
做研究还行发个小论文还行,小公司这样做似乎没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巨头博弈的玩具,专利费用低,但效果较差,压缩端资源消耗大,通用系统上做到实时代价大,除非有好的商业 ...

youtube上面所有的视频都转成AV1格式了,效果很好啊,为什么说效果较差?

网友:
楼主又想一块钱买i7源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