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线缆上的橡胶卡子正确的应该叫什么?

楼主(2020-03-31):
我想自己买线 去定做一批这样的线缆 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找谁? 哪里可以定做加工 求推荐 介绍 谢谢

网友:
找做电线的,说注塑就可以了

网友:
成型机啤上去的 要开一套模具

网友:
这种的叫SR,线卡,需要模具注塑
我们公司都是在常州正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做的电缆 许老板 15861107009
有现成的电缆可以直接加工好的

网友:
我们叫老鼠尾

网友:
拉伸(扭转)限位+堵头

网友:
打个结也行。

网友:
上面的兄弟,说过了,线整流行业叫SR,网尾,应该是网络型的尾巴。

这东西一般是PVC注塑的,没有听说过说用橡胶的。

网友:
一体注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