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美的电磁炉间隙加热故障

楼主(2020-03-31):
凭经验 开机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拆下板上10K电位器测量,阻值变成30多K了,找了一个5K电阻换上,试机电流7.7A左右,OK搞定

网友:
庖丁解牛啊

网友A:
高手,不用理论支持,基于统计学就搞定了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分享我的无私维修记录,这个论坛的精神就是无私,有坛友提示叫我搞直播赚打赏,我觉得不需要

网友:
楼主这个 造福大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不用理论支持,基于统计学就搞定了

这不是大数据嘛?

网友B:
这种电位器虚连是灰尘水汽造成的,一般加一滴油,左右拧两下就行

网友:
手工点赞!
楼主的经验与直觉都很牛!
还有:分享的精神亦如是!

网友C:
楼主厉害,这个利润率比那个冰箱好多了,顺便请教,家里有台电磁炉年头多了,按键乱了,想打开清洗一下按键,找不到从哪里打开

网友D:
请教楼主我一个电磁炉启动后几秒钟就保护,然后它自己反复启动失败后停机,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每日一贴

网友:
靠原来是这个电位器…………还真遇到过这个情况的……

网友:
你们都错了,这是量子纠缠,楼主把以前修过的类似电磁炉量子纠缠过来再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我一个电磁炉启动后几秒钟就保护,然后它自己反复启动失败后停机,会是哪里的问题? ...

查捡锅上桥电阻,谐振电容0.3uf,滤波电容5uf,IGBT管 及电流检测康铜丝有没有虚焊

网友:
楼主厉害,啥都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这个利润率比那个冰箱好多了,顺便请教,家里有台电磁炉年头多了,按键乱了,想打开清洗一下按键 ...

后盖螺丝孔有螺丝,如果看不到螺丝就抠掉橡皮垫,垫下面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位器虚连是灰尘水汽造成的,一般加一滴油,左右拧两下就行

然这种解决方法没两个月又来扯皮了,换成固定电阻保证一辈子不会出同样问题

网友:
这电位器是干嘛的呢?

网友:
可以参考B站“鄂东老男孩”的运作模式

据说视频收入还可以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电磁炉都没有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分享我的无私维修记录,这个论坛的精神就是无私,有坛友提示叫我搞直播赚打赏,我觉得不需要 ...

我看有些条友把维修过程拍成视频放西瓜视频里供观看(当中也不少现场翻车视频),不仅可以把经验分享还可以多一份浏览量收入,不妨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电磁炉都没有地线?

为什么要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电磁炉都没有地线?

电磁炉的结构全是塑料,地线接什么东西呢?为了接地线还要故意将一些塑料件改成五金件,脱裤子放屁?

网友:
如果设计制造一款金属外壳的,或是带USB充电输出接口的电磁炉,那就必须要三眼插头了

网友E:
这一单换个电位器怎么收费?

网友F:
楼主有一个问题请教、电磁炉飞利浦,烧水没问题烧滚、但是炒菜油都烧不热、貌似一百几十度就热保护了、要怎么去掉这个、否则都没法炒菜、鸡蛋都吵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一单换个电位器怎么收费?

收费30元,今天总收入90元,房租水电成本每天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一个问题请教、电磁炉飞利浦,烧水没问题烧滚、但是炒菜油都烧不热、貌似一百几十度就热保护了、要怎 ...

线盘中心有个传感器,垫点棉花降低灵敏度就行

网友G:
请问楼主,家里液晶电视频闪怎么解决,传个视频请看一下。

网友H:
楼主,是怎么清洗这种厨房电器的油污 的?内部PCB上全是油污,不清洗,真不想修。

网友:
我的一个奔腾的电磁炉,保险炸了,换了IGBT和栅极稳压管,桥堆,功能正常了,烧了一次水,没问题,然后在待机的状态下约十来分钟自己又炸了,现在扔一边了。

网友I:
我有一个海尔电磁炉,用了一年多后输出功率严重降低,烧水特别慢,请问楼主会是什么问题,多谢!

网友J:
感觉可以开一个电器维修的板块了,楼主担任版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个海尔电磁炉,用了一年多后输出功率严重降低,烧水特别慢,请问楼主会是什么问题,多谢! ...

电流取样康铜丝虚焊,补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怎么清洗这种厨房电器的油污 的?内部PCB上全是油污,不清洗,真不想修。 ...

汽油泡洗,不过我一般不帮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家里液晶电视频闪怎么解决,传个视频请看一下。

看着像是背光闪,调最低背光亮度看看,可能是主板背光供电故障导致带载不行,还有可能就是背光LED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可以开一个电器维修的板块了,楼主担任版主,哈哈

可以,你向莫老大提出,我有时间就会来看下 回复提问

网友K:
楼主牛,咨询一下,康佳的电磁炉, 阿莫同款. 通电开机,20秒左右自动关机. 大概是什么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牛,咨询一下,康佳的电磁炉, 阿莫同款. 通电开机,20秒左右自动关机. 大概是什么故障. ...

这个就不知道了,没有类似经历,要区分出散热不好高温保护还是电源问题导致的断电,还有些是软件里埋定时炸弹程序

网友:
为楼主无私奉献精神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取样康铜丝虚焊,补焊即可

多谢!我试试

网友:
现在车间货架上还有多个同事拿来修的电磁炉,茶壶、台灯、各种CD音响,,,,,,,实在提不起兴趣修了

网友(2020-09-17):
请问:C1 是什么型号?
家里的泡茶炉 烧水一直在烧开状态。今天拆开发现C1爆开看不清了型号。是黑色大个头的 同楼主最后张图想象。
型号=美的C12-ST1202,板号是 TM-S1-03B.单片机Ul是采用日本三洋的 HIGHAY09

网友:
爆开的元件

网友:
我有 一台美的的电磁炉,也换来这颗可调电阻,但是故障依旧,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2uf的,這基本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