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安卓手机换emmc芯片难度大么?

楼主(2020-03-31):
怀疑手机字库坏了,fastboot线刷每次成功,但是刷完手机一直进不了系统
fastboot boot twrp.img 可以进定制版recovery

fdisk /dev/block/mmcblk0 分区表看着也没问题
但就是进不了系统

网友:
上抖音多看看,反正看抖音上换bga芯片,没什么难度

网友:
换不是问题,主要是里面的射频校准数据、序列号等等信息都会丢失

网友A:
lz,你应该怀疑内存挂了。。emmc就算坏,刚刷完机好歹开机是能撑一下的(nand只要不断电,哪怕漏电非常严重数据也不会马上坏)。压紧内存试试(小心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应该怀疑内存挂了。。emmc就算坏,刚刷完机好歹开机是能撑一下的(nand只要不断电,哪怕漏电非常严重 ...

内存挂了,你说的内存什么意思?RAM么?

网友B:
拆的时候不得法可能会把焊盘拉掉。这是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的时候不得法可能会把焊盘拉掉。这是要注意的。

你给手机换过emmc芯片么

网友:
换手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挂了,你说的内存什么意思?RAM么?

是的。cpu上面那个方块。pop封装。国产容易虚焊。

网友: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网友:
看你的手工, 我双面焊接emmc做u 盘都成功。

网友:
小心emmc上打有胶,焊盘容易被拉掉。   昨天换EMMC,手机变砖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