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维修--失败案例

楼主(2020-03-31):
应该是前几天深圳打雷,把没拔电的微波炉搞坏了,前两天早上起来热牛奶,才发现问题

故障:面板没电,打开门照明灯能亮,散热风扇动。

备注:格兰仕。前几年自己修过一次,坏了那个高压的电容(连续三次加热茄子,每次5分钟,就挂了)。

处理:打开检查后,发现是电源板烧毁了,有烧黑的地方,12V 和5V 没输出。外接5V测试,数码管能正常显示,找到问题所在了

         犹疑是在网上买个一样的小电源板回来,还是自己用个12V的变压器板加上一个12转5V的板外挂上去的时候,最后还是选了后者。

         悲剧然后就发生了,快弄好接线的时候,把12伏接上去测试,一时粗鲁,把12 直接接到5V 去了,半秒的功夫,主控已经冒烟了。

         这下只能在网上买主控板去了  (电源板10包邮, 主控板68包邮)。

网友:
支持折腾,哪怕是瞎折腾。

网友:
微波炉故障率真是高!

网友:
新买一个微波炉,300有找。。。真不想浪费生命修这个啊,哈哈,看看片,约约会不香吗?

网友A:
终于有机会拆变压器DIY点焊机了

网友:
我好象有快这个板,不知道是否一样。要找一下。

网友:
淘宝买一块吧50-60左右

网友B:
家里有个电工

好处:电器坏了都能自己修

坏处:老是用旧的,没有新的可用

网友:
楼主巧了,昨天我也修我家的微波炉来着,和你这个很像,故障是上电就加热不停,原因是第一个图的2,3号继电器触点粘连了

网友:
折腾 是一种乐趣

网友C:
楼主,你应该把电源板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个电工

好处:电器坏了都能自己修

还真是,家里很多电器很旧了,真希望坏掉修不好换新的,但只要能修好就舍不得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有机会拆变压器DIY点焊机了

用钛酸锂吧,安全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应该把电源板修好。

一时找不到那芯片和光藕,买电源板还要等一两天,所以就用12V+5V的来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个电工

好处:电器坏了都能自己修

说得很对啊!

网友:
修过几次就不想折腾了,修过结构最复杂的是激光打印机,进纸轮。靠,多了N多螺丝,不过机器还能用,无语

网友:
修这个东西每次都怕,就怕那个微波管

网友:
格兰仕还好吧,家里微波炉常用,家里这台用快13年了,只换过两次继电器,第一次换的那个质量有问题,其他还好,没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时找不到那芯片和光藕,买电源板还要等一两天,所以就用12V+5V的来搞

你店铺啥都没有的?

楼主:
今天主控板收到装上去了,接好后,设置好时间30秒后,按启动,约3秒后 ,机箱内第一个保险丝就烧掉了,换另外一个保险丝上去,也是一样。(高压保险丝没事)

在线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要是我就买两个旋钮的那种。一堆按键看着头疼。

网友:
接个白炽灯泡看看有没有短路,断开一部分看看哪短路。

楼主:
继续换上保险丝测试:
1,拔掉三个继电器后,测试主板控制没有问题,继电器这些有动作,不会 烧保险丝。

2,只插上“MIAN"继电器(不是MAIN单词)测试,这个MIAN标识不知是什么意思,写惯程序只知道“MAIN”, 操控面板,启动正常,能点亮照明灯和风扇。

3, 微波炉内用碗装一些水,接上”VPC"继电器(微波继电器),启动30秒正常,里面的水变热。

4,GRILL(烧烤)继电器不敢接,初步怀疑问题在这里,这个是光波炉,这继电器是控制石英发热管的,两条串联,上面写着“110V, 400W",
     测其中一条30欧,另外一条3欧左右,问题就应该是在这条3欧的管了。

没有光波功能也能使用。 目前先这样了。

网友:
换个红外管也很容易的。

网友:
楼主不要慌,18元买一个微波炉机械定时器可以改装成机械微波炉。比原来更加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