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非接触式,测高温物体的传感器。

楼主(2020-03-31):
1、被测物体是冶炼的炉子,炉子外壁温度,200~350度之间,长时间监视炉外壁的温度。
2、现在用热电堆测,离的近了,电路板的温度会到100度,离的远了,温度测不准。
3、用手持的测温枪,可以测到200多度,不知道哪个测温枪里面是啥传感器。

请教大家,这种测法,用啥传感器好?谢谢。

网友A:
你要看下你传感器的透镜角度,找个5度或者更小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下你传感器的透镜角度,找个5度或者更小的看看

现在用的这个,角度36度。

网友B:
楼上这个规格书里只到100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这个规格书里只到100度啊

环境温度100度,厂家单独给的表,里面有到500度的值。

网友:
红外测温枪 也是热电堆啊

网友C:
市面上在售的测温枪可以说都是热电堆+聂菲尔透镜,测温距离远近取决于透镜,测温枪有一个重要指标是距离系数(有的叫距离与目标比),这个指标决定测距远近,这个参数值记得是光斑直径和距离比.

网友:
唉,跟光线都有关系

网友:
TE的TS318-1B0814可能更适合。可以在50cm以外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在售的测温枪可以说都是热电堆+聂菲尔透镜,测温距离远近取决于透镜,测温枪有一个重要指标是距离系数( ...

那有热电堆了,这个透镜该咋选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有热电堆了,这个透镜该咋选呢?

聂菲尔透镜是光学塑料做的便宜,量大的话几分钱/个,反正要样品的话不要钱(我要样品人家没要钱,但最后没有用聂菲尔透镜,而用光学晶体红外透镜,原因见后面说明),优点不仅便宜,而且透光率高,但有致命缺陷就是易变形,老化.而透镜是测温是否准的关键部件,一旦变形或老化测温枪就不准了,厂家又不给修,直接报废.所以如果不差钱建议用光学晶体红外透镜.但价高.
至于透镜如何选,首先确定距离系数为至少为多大,首先确定距离系数.比如测量最小距离知道了,假设最小距离为D,光斑直径为S,那么距离系数=D:S(光斑是测温枪接收被测物体发出红外线的圆形区域直径大小(一般测温枪的接收光线都是圆孔),也可以把光斑理解为测温枪发出的锥形光束照在被测物体上的圆形光点,所以在距离系数一定的情况下,距离近光斑直径小,距离远光斑大.其实测温枪测量的是光斑区域的平均温度,距离系数的测温枪就比距离系数小的贵).距离系数知道了(确切的说D和S知道了),再根据结构要求,就可以确定口径和焦距.这只是物理尺寸选择,但还有光学要求,如透过波段,平均透过率等要求.
但要说明的是口径不能太小,因为口径是孔径光阑,决定接收光线的多少,口径小了接收光少,热电堆信号微弱,甚至要2级放大(注意是直流放大),误差大.这就是为何距离系数大测温枪贵的原因.

网友:
红外高温计,原理就是红外辐射测温,不同材料高温时辐射出的主波长不同,测不同材料的温度需不同类型传感器

网友:
  当前热门话题,测温木仓

网友:
用小角度的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
红外 测温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聂菲尔透镜是光学塑料做的便宜,量大的话几分钱/个,反正要样品的话不要钱(我要样品人家没要钱,但最后没有 ...

好的,谢谢了,我又问了下美思先端的工程师,说测炉子温度这种,要自己手动标定传感器的电压值和温度值之间的对应表,他们工程师说离被测物体30公分左右的话,不用加滤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