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宝上买 IC 有什么风险?

楼主(2020-03-31):
如题,只在某宝上买过少量 IC 手焊,批量没买过,一般都有什么风险?
比如 STM32F072CBT6 这种,应该只有 ST 做,不像 STM32F103C8T6 这种还有很多做兼容型号的厂家

网友:
典型案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0226-1-1.html

网友:
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原装正品,一般是不是原装正品都会说的。
另外说下我的案例:几年前因为贪图便宜,买了一批500PCS的STM32F103RET6,上机之后,发现芯片有问题(旧芯片,打磨芯片)。结果到最后全部人工更换。损失惨重。

网友:
试过印象深刻就是一颗传感器,通讯正常,几个error bit功能正常,唯独读数不正常。
研究了一个星期,又咨询了原厂也不知道咋回事,找个代理朋友拿了点样片立即ok。。。。。

网友:
买过几次STM32 基本上都是打磨的二手货~惨不忍睹,只适合自己DIY~话说ST有官方店~

楼主:
看来还是不能考虑了

网友:
买假货去X宝

网友:
之前推荐过,2家ST的店铺批量买过都不错。或者找一些小的代理服务也不错

网友:
ST的片子在TB买也是头铁啊,比如F429,旧版本芯片有bug的……

网友:
我卖的是原装正品,不过只卖小量的型号和数量

网友:
去假货宝买IC  ????滑天下之大稽

网友:
部分芯片厂家在某宝、某猫上也有官店呀。还有贸易商就更不用说了。 不能因为某渠道的货有假货…… 光想着价格合适,很容易掉坑

其实吧,关键在淘,冲洗掉杂质,剩下的才是宝。光想着宝可不行

网友:
样品做实验可以买来试试
做产品还是找正规渠道吧

网友:
正规店铺或者合作很久的问题不大。

价格压得很低的,买STM32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