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吐槽AD,准备滚回AD10了,彻底失望了

楼主(2020-03-31):
之前win7,用AD10用的很舒服,基本没有什么重大bug发生。

然后最近换了win10 1909后,发现gerber文件在AD10上看不了,一动鼠标滚轮,界面就跑飞了,无限滚动,无限放大,无限缩小。

接着我就试了AD16 AD17.0 17.1 AD20.0

试了两天,彻底失望了。

AD10和AD16,都不能正常看gerber文件,想必中间版本的AD13 AD14 AD15肯定也看不了,我同学用AD15,已证实,也不能正常查看gerber文件,一碰滚轮就跑飞。

AD17.0终于可以正常看gerber文件了,但又引来了新的问题,双屏幕显示的时候,标签无法在两个屏幕之间拖动切换。

换了AD17.1,也一样,标签在两个屏幕之间拖动的成功率很低,只有10%不到。(而AD16 AD10无此问题)

再来AD20,鼠标中键放大缩小,发现有10%的概率程序跑飞,直接放大到无限大,或者无限小。

我也是服了。

毕竟没花钱,吐槽吐槽也就罢了。跟win10也有关系,可能用win7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

网友:
我深深理解你的愤怒和无赖了,只能说微软真的操蛋,用的好好的WIN7,非得逼着升级,而且改变用户长久习惯真的希望微软快点倒掉。国内的开发快点搞起来,实实在在做点事出来。

楼主:
一番考虑,我还是觉得把主力台式机的操作系统换回win7会比较稳妥。

网友A:
没试试  win10  LTSC  20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试  win10  LTSC  2019

大概率结果是一样的。懒得试了。

网友B:
一直用那个16.1, 还不知道gerber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那个16.1, 还不知道gerber怎么看

导出gerber后你不检查的吗? 还是从来不导出gerber?

网友:
楼主什么显卡?这个软件有的吃显卡

网友:
WIN10用了太多阿三的人开发,有问题是正常的,耗资源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出gerber后你不检查的吗? 还是从来不导出gerber?

原来用orcad发光绘, 后来为了在嘉立创焊板子,改成AD了,都是直接发pcb过去的

刚才生成了个光绘试了下,确实鼠标滚轮一动就没影了,只能用 pageup pagedown 来看了

网友C:
2楼竟然指望微软倒掉后,国内的能搞起来。
我觉得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微软可能倒掉,但是国内的搞出来的肯定更难用。

网友:
用kicad看geber

网友D:
WIN10 64位,两台电脑,AD19正常,用的非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0 64位,两台电脑,AD19正常,用的非常爽。

你平时放大缩小,是按ctrl还是直接用鼠标中键按下推?

AD20有这个bug,我感觉AD19应该逃不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平时放大缩小,是按ctrl还是直接用鼠标中键按下推?

AD20有这个bug,我感觉AD19应该逃不掉。

刚测试了一个PCB,按住CTRL和鼠标中键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测试了一个PCB,按住CTRL和鼠标中键都没有问题。

楼主位说了,这个bug是偶尔出现的。我装完AD20,没一会儿就测出来这个bug了。

网友:
我用CAM350看

网友:
你们都不改设置直接滚轮放大缩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测试了一个PCB,按住CTRL和鼠标中键都没有问题。

楼主说的是看gerber,不是PCB,如果你说正常,那么你肯定是没用AD看过CAM文件。每个版本都有这个问题,跟win7没关系。

网友E:
用AD或PROTEL的90%用不到这个查看gerber的功能,貌似都是直接发PCB文件。就算要看也是用CAM350居多。

网友:
滚回AD10,用CAM350看Gerber

网友:
上传到jlc,实物仿真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D或PROTEL的90%用不到这个查看gerber的功能,貌似都是直接发PCB文件。就算要看也是用CAM350居多。 ...

如果你用了TrueType字体,直接发pcbdoc,让厂家用CAM350导出gerber,设计好的字体排版会丢失或者被改变。

还有一些未知的兼容不好情况,一旦遇上了就是量产事故了。

早些年我也直接发pcbdoc,自从发现设计稿和厂家导出的gerber不同以后,就再也不敢直接发pcbdoc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用了TrueType字体,直接发pcbdoc,让厂家用CAM350导出gerber,设计好的字体排版会丢失或者被改变。 ...

AD可以选择内嵌字体,出了文件体积增大,其他倒没什么。
AD14也有这个无限放大的毛病,CAM350用不惯,所以专门安装了KICAD看光绘,后来发现gerbv这个绿色软件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可以选择内嵌字体,出了文件体积增大,其他倒没什么。
AD14也有这个无限放大的毛病,CAM350用不惯,所 ...

有空我也试试kicad

网友G:
不一定是AD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是AD的问题吧

大概率是win10的锅。

我等有空了退回win7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AD或PROTEL的90%用不到这个查看gerber的功能,貌似都是直接发PCB文件。就算要看也是用CAM350居多。 ...

不看gerber还是挺危险的,遇到ad静态铜出gerber全部丢失的情况,然后到pcb里双击点个ok,重新出就全回来了。

网友:
ad14以后显卡的驱动貌似改了,有些集显驱动不了,不支持dx12.,所以我基本是用ad9或ad14

网友:
转pads,早转早托生。效率高ad 1倍不止。而且出奇的节约资源。   新版pads9.5 在老电脑都跑的很顺,我那个老电脑跑ad6都卡。

网友:
AD直接用KICAD替换;1.规避版权;2.真的比AD好太多

AD最讨厌的就是集成软件编译器

网友:
正版AD19.1, Win10 64位   目前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不觉得这是BUG,一直用CAM350查看gerber文件。

网友:
你用ad画板子,还用ad看gerber,这个不怕出问题?
看gerber建议用cam350.

网友H:
你刚买的P53搞不回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刚买的P53搞不回去吧!

台式机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是AD的问题吧

退回win7后 , AD16.1.12一切正常.
不存在gerber文件无限滚动的问题.

楼主:
退回win7,测试AD17.1.9,
一切正常
win10下多窗口标签无法拖动的bug也不存在了.

看来一切都是win10的锅,换句话说, AD16 AD17 软件开发就没有考虑过要支持win10.

网友I:
引用 楼主:
退回win7,测试AD17.1.9,
一切正常
win10下多窗口标签无法拖动的bug也不存在了.

win7下ad20稳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win7下ad20稳定不稳定?

还没测AD20.0.13 @win7
等下看看要不要测...

界面改版太大,估计我也不会去用它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没测AD20.0.13 @win7
等下看看要不要测...

反正你也折腾这么久了,要不测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反正你也折腾这么久了,要不测测吧……

已经测试,win7下,
AD20.0.13,鼠标滚轮按下,推动放大缩小,概率性出现突然无限放大的问题依然存在.(i3-4150+HD4000核显)

之前提到过的AD20.0.13启动时下面的这个界面概率性卡死10-20分钟的问题依然存在.前面版本基本上10秒都能开起来。

启动很慢,拖动PCB不太流畅,没有前面的版本那么流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试,win7下,
AD20.0.13,鼠标滚轮按下,推动放大缩小,概率性出现突然无限放大的问题依然存在.(i3-41 ...

AD真激进,这样搞下去迟早要死

网友J:
win10 ad20画了一个板了,没有碰到楼主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win10 ad20画了一个板了,没有碰到楼主说的问题

电脑配置贴一下,
CPU 显卡 内存

网友K:
欢迎楼主试试 KiCad EDA。

网友:
Win10 AD17.1.9  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AD官方对于AD 20的推荐配置等于吃鸡入门级别的配置:
    i7 级别处理器
    16G内存
    SSD 固态硬盘
    GeForce GTX 1060/Radeon RX 470 级别的显卡
    2560×1440 2K分辨率级别的双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欢迎楼主试试 KiCad EDA。

楼主说了,他历史画的板子有很多,不方便换,要有个交代。。。
如果未来 AD 和 Windows 系统 给楼主带来的麻烦,增加到 > 目前他已有的板子 + 未来积累更多板子 总共的切换麻烦,再说吧。。。

楼主:
又发现了一个兼容的问题,AD16.1
在win7上,直接点下面的错误提示,可以直接跳转到PCB界面并且最大化错误地方。
在win10上,点了这个 完全没反应。

编辑:后来发现是因为文件路径中有中文,是不能跳转的根本原因。已经反复验证,确认是中文路径引起的bug

网友:
今年公司强制升级成瘟十,编辑Excel,只要拖动表内图表或者图片,界面会缩小到左上角一点点,然后里面无规律内容胡乱滚动,需要点击最小化然后最大化才可以拖动一下,再拖动一下,相同现象,痛不欲生……

网友:
还在用99SE的漂过

网友:
为什么要死磕ad这种软件呢,好用的软件大把。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没试试  win10  LTSC  2019

我现在用的就是LTSC,一样的联网更新,一样的右键卡死,一样的资源管理器崩溃.............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用的就是LTSC,一样的联网更新,一样的右键卡死,一样的资源管理器崩溃............. ...

我win10  普通版 都没有这么多问题, 只是偶尔会卡 后面就装了火绒  内置杀毒关了,感觉流畅多了。我旧的笔记本 装的LTSC版确实比win10普通版 流畅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win10  普通版 都没有这么多问题, 只是偶尔会卡 后面就装了火绒  内置杀毒关了,感觉流畅多了。我旧的 ...

嗯,我家一台平板,两台电脑装的都是LTSC,最起码的,比win10原版流畅一些,忍了

网友:
这个锅  AD真的背不动,还是用WIN7吧, 我WIN10用AD9.2 稳定运行一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楼竟然指望微软倒掉后,国内的能搞起来。
我觉得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微软可能倒掉,但是国内的搞出来的肯 ...

不得不同意

网友:
是AD公司想让你用正版了

网友:
看gerber用viewmate吧,挺好用。

网友:
乍一看以为楼主说 最后一次吐槽AD,再也不用了呢。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用了TrueType字体,直接发pcbdoc,让厂家用CAM350导出gerber,设计好的字体排版会丢失或者被改变。 ...

出过类似问题,不识别TrueType,所以汉字,都用鼠标写在丝印层上,所以难看极了。但保证没问题

网友M:
还有个事,我们单位委托无锡一家企业开发服务器程序,结果他们用win10开发,win7的浏览器没法访问。IE和360都是如此,不知道google的怎么样。问他们好改兼容性吗,回复是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有个事,我们单位委托无锡一家企业开发服务器程序,结果他们用win10开发,win7的浏览器没法访问。IE和360 ...
IE和360都是如此

试试chrome
试试firefox

网友:
kicad现在版本好像只支持WIN10,请问WIN7用什么版本?

网友:
之前用这个有些线路走线的时候不能自动删除重复走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比如顶层的可以,底层和中间层的不行。

网友:
搞开发WIN7够用了,WIN10花里花销的总感觉不靠谱

网友N:
gerber难道不是用CAM350看的吗。AD看gerber从来都不好使,跟系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N:
gerber难道不是用CAM350看的吗。AD看gerber从来都不好使,跟系统没关系。

win7下都没问题。

我特别测试了AD10 AD15 AD16 AD17 AD20,在win7下看gerber都正常。

网友:
我也来吐槽一下AD20,我用orcad出网表之后在AD里面加载原理图,摆好的器件重新加载之后全部重新给你排列了,AD19就没这个问题,研究了好久没找到原因。

网友:
看gerber不要用ad看, 用 专业看gerber的  ,我用的是  ViewMate.exe   ,免费的。 非常好用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软件

网友:
楼主,转 “阿里狗” 或 “馒头” 吧,学习成本不高,拉线超爽!

楼主(2020-08-12):
AD15用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版本的泪滴和铺铜有点垃圾,卸了。。

网友O:
可能我最近几年画pcb少。 没有遇到过 版本问题。  话说 ad 9 summer 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能我最近几年画pcb少。 没有遇到过 版本问题。  话说 ad 9 summer 不香吗?

之前是想 与时俱进一下。

结果,从AD15试到AD20,发现都是垃圾。

ad10 ad09 那个年代的版本都不错,越后面越垃圾。

网友:
ad是个垃圾软件,巨卡无比,如果入门时候用pads,效率提高一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平时放大缩小,是按ctrl还是直接用鼠标中键按下推?

AD20有这个bug,我感觉AD19应该逃不掉。

正版的19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P:
换 WIN7   吧  应该会解决问题     虽然我不用AD

楼主:
引用 网友P:
换 WIN7   吧  应该会解决问题     虽然我不用AD

已经放弃WIN7了
还是跟着win10走了。

win7刚装完系统开机18秒,很快,打完补丁,就JJ了,开机40秒上了。

网友:
AD代理:无论您用哪个版本,我们都会按时按量的给您发律师函

网友:
win 10   系统,一直在用99SE,速度快,好用,

网友Q:
检查gerber的时候,不要用滚轮放大缩小,用PgUp、PgDn,以光标为中心放大缩小

网友:
从运行稳定性来讲,还是WIN7 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Q:
检查gerber的时候,不要用滚轮放大缩小,用PgUp、PgDn,以光标为中心放大缩小 ...

跑飞了后 按home键也行的

网友R:
楼主,律师函警告,这软件弃用要乘早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律师函警告,这软件弃用要乘早

没几年就要退休了,没有心气也没有精力去换软件了。我就是个体户级别,AD公司律师函过来我也不怕,大不了注销公司。

网友:
正版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