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ote10评测:好多惊喜,做到极致的手机【21楼:为何我选择6.3寸屏幕而不是6.8】

楼主(2020-03-31):
今天早上note8屏幕损坏,马上下单的。京东自营下午3点收到。

5499元 8+256G,  加了179元买了2年碎屏险。

屏幕尺寸跟note8一模一样 。但是屏幕占空比做到了极致,所以比note8的高度要大很多。

前摄像头挖孔式,效果非常好。

网友A:
有个功能很喜欢直接数据线连接就可以出现桌面系统了,电脑上安装Samsung DeX就可以了

网友B:
注意买皮套子如果是套的很紧的话,皮套子的四个角不要压着屏幕,我的note9在30cm高的地方掉到石头桌子上,碎了一个角,后来仔细对比新套子和旧套子分析出来的,可能性最大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功能很喜欢直接数据线连接就可以出现桌面系统了,电脑上安装Samsung DeX就可以了 ...

有电脑了还要Dex干什么呢?

楼主:
竟然可以手套操作。我的手套是棉麻的,很厚,不用设置成触摸高灵敏度,就可以流畅操作。

以前note8是完全不行的。

指纹做在屏幕上了。不像note8竟然做在背面。

耳机是AGK的,看起来很高档,音质应该不错。

可惜是type-c的。这手机再没有耳机孔了。

不过我现在都是使用飞傲的蓝牙播放音乐。

充电线两头都是type-c, 充电头: super fast charging.

5V3A, 9V 2.77A

比以前的9V 1.66A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脑了还要Dex干什么呢?

做事用电脑的时候, 不想拿起手机就直接在电脑上打开手机,个人喜好吧,我喜欢工作累了,在显示屏上打开阅读器来看不用抱着手机看,我还有朋友直接在显示屏上吃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买皮套子如果是套的很紧的话,皮套子的四个角不要压着屏幕,我的note9在30cm高的地方掉到石头桌子上, ...

我竟然忘记原装送的透明套子,还裸机使用起来了。不过这套子保护性不好,我京东自营买了这款:

网友:
这个套子,保护到位,手感接近裸机

网友:
眼馋,note9还能占两年。。

网友C:
最近想换手机,也是看着NOTE10,但就是不太喜欢这个挖孔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想换手机,也是看着NOTE10,但就是不太喜欢这个挖孔屏。

挖孔屏是我见过最好的方式。

楼主:
note10 竟然有类似锤子大爆炸的功能。

长按屏幕,会截取单词。

然后可以复制、翻译、搜索...

网友D:
现在手机都取消了3.5耳机接口,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以前收藏了十几条耳机,感觉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note10 竟然有类似锤子大爆炸的功能。

长按屏幕,会截取单词。

魅族也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买台回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手机都取消了3.5耳机接口,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以前收藏了十几条耳机,感觉可惜了 ...

不会浪费,加个转换口就行。很迷你的,线路都坐在里面了。

楼主:
现在我才知道,搜狗输入法可以定制功能键。

光标、剪贴板、常用短语非常好用。尤其剪贴板,有100条容量,比安卓本身的20条更加人性化。

网友E:
坐等相机测评

前段时间入手S10给老婆用,说相机还没有note4好用

网友:
NOTE10 真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等相机测评

前段时间入手S10给老婆用,说相机还没有note4好用

初步认为相机比note8强悍很多。

三星的相机起码比华为好100倍。华为只是吹牛厉害而已。

当然我说的是三星的note系列。

楼主:
我现在可以找出我买6.3寸,而不是6.8寸的最大好处了。

就是输入法。我已经完全适应了6.3寸的搜狗输入法。也就是说,这个键盘小一点我会输入错误(三星输入法跟搜狗差别很小,但我就是输入错误),键盘大了会很累,因为手指移动范围大了。

想象一下:给你一个更大按键的电脑键盘,你会感觉更好用吗?

网友:
我老婆用的三星S系   相机比我的XS强太多了。

网友F:
我买了低配版的A90,感觉比之前用的6s plus香太多。

网友:
这个屏幕有的软件感受不是很好,微博微信输入法都遇到过,手拿手机的时候会接触到水滴屏的两侧,所以有的软件认为你一直在触摸屏幕。偶发屏幕乱跳转

网友:
请问note10的dex mode有没有五笔输入法?谢谢

网友:
之前说要出NOTE9换NOTE10,后来疫情,想想直接上NOTE11就好了,再等待半年。

网友:
一直无法适应AMOLED屏幕,所以手机越来越难买,目前用VIVO Z5X和水果8。

网友G:
坚决不买note10,我还是用我的note9,坚持到note20出来

网友:
恭喜莫大换新机,哈哈

网友:
本来准备换iPhone的,搞得我又想换三星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可以找出我买6.3寸,而不是6.8寸的最大好处了。

就是输入法。我已经完全适应了6.3寸的搜狗输入法。 ...

键盘布局大小可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键盘布局大小可以调的。

手机的物理尺寸,决定了两手的距离。

懂我说什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坚决不买note10,我还是用我的note9,坚持到note20出来

我本来也是note8想继续坚持1年的。

人算不如天算了。突然屏幕坏了,而且是疫情期间,我在闭关。不想为了这一点点钱破坏我的金刚不败之身。

网友:
我用不上那支笔,note系列对我来说太大了,我喜欢S系列的,大小刚刚好。

网友I:
那支笔很好用。我三月初从老家过来,在动车上戴了手套,触屏根本用不了。这支笔就派上用场了。
还有给小孩讲作业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支笔很好用。我三月初从老家过来,在动车上戴了手套,触屏根本用不了。这支笔就派上用场了。{:lol ...

note10 带上手套一样可以触摸的,note8不行。

网友:
等三星note 10 lite价格再降一降再买吧,非曲面屏不易碎,电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低配版的A90,感觉比之前用的6s plus香太多。

早先也看了A90,但网友说,三星就不要买低配了吧。看到你的评论,感觉我又要买回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