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uc970不能进入串口超时中断

楼主(2020-03-31):
在rt thread 下移植了串口驱动,使用串口1的fifo 62字节功能,死活不进超时中断,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接收中断可以进,超时死活进不去,不知何故。网上看新塘其他类型的单片机,也有人反应这个问题,就是没结论

网友:
需要把IER寄存器的bit11,bit4,bit0三个位都置位,就能开启超时接收中断。
在中断内,判断ISR寄存器的bit12位来确定是否发生超时。

楼主:
谢谢,如你所言。我没有判断bit12。漏了bit11.

楼主:
吐槽一下,酷x的板子,我是冲着他价格贵去买的,以为资料会完整一些,支持到位些,哪里知道要自己搞好多底层的东西。

网友:
有更好的吗?  有的话我再买一块

网友A:
裸机只有靠自己……

网友:
牢固树立只能靠自己,买开发板就是买硬件的先进理念,哈哈

网友:
资料例程用来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裸机只有靠自己……

你是不是啥都不想干的新疆大表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啥都不想干的新疆大表哥???

卧槽,我特么暴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卧槽,我特么暴露了……

你在那个群里面非常活跃,你的技术非常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在那个群里面非常活跃,你的技术非常牛

哪个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个群?

大表哥,你出一个972,我来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表哥,你出一个972,我来买。。

私信,不知道你都要啥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私信,不知道你都要啥功能。

大神搞点980的板子和教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神搞点980的板子和教程

板子有, 教程没空搞,我也是个弱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有, 教程没空搞,我也是个弱鸡。。。

你是高手,在nuc972的群就你最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板子有, 教程没空搞,我也是个弱鸡。。。

大神,也正想用980,这个芯片现在价格怎么样?你的板子可卖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神,也正想用980,这个芯片现在价格怎么样?你的板子可卖啊

芯片35淘宝,板子发出去贴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35淘宝,板子发出去贴片了。

这是要出板子的节奏么,可以来个连接看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35淘宝,板子发出去贴片了。

如果能把板子放到论坛做个团购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35淘宝,板子发出去贴片了。

大神,装了饿一天虚拟机, repo init -u https://gitee.com/OpenNuvoton/manifest.git -b nuc980-2019.09 –m gitee.xml  这个指令执行不成功啊, 感觉刚入坑就不顺利啊

网友(2021-01-21):
引用 楼主:
吐槽一下,酷x的板子,我是冲着他价格贵去买的,以为资料会完整一些,支持到位些,哪里知道要自己搞好多底 ...

能否加个好友一起研究下。

网友:
我也准备用nuc972搞emwin,裸机写的确实不怎么样,没有自家的m0写的好。

网友F:
目前有新的选择了,SSD201:双核Cortex-A7,内置64MB的DDR2内存。内置PHY的以太网接口,太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有新的选择了,SSD201:双核Cortex-A7,内置64MB的DDR2内存。内置PHY的以太网接口,太香了。 ...

工业级么?

网友F:
说不是工业级的,人家测试是-25~70温度范围;抗干扰之类的就不知道了。
这种高性能应用级别的SoC工业级的不多,野火的IMX6ULL核心板是个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说不是工业级的,人家测试是-25~70温度范围;抗干扰之类的就不知道了。
这种高性能应用级别的SoC工业级 ...

野火那个成本太高,6层板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野火那个成本太高,6层板才行。

他家正在搞活动,100片以上99元/片,感觉很超值了;遗憾我没有应用场景。
用现成的核心板,还需要6层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家正在搞活动,100片以上99元/片,感觉很超值了;遗憾我没有应用场景。
用现成的核心板,还需要6层板吗 ...

核心板就是99,太特么贵了,我用新塘这个便宜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