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不能安装证书导致网站不能正确显示,咋整?

楼主(2020-03-31):
上周重装了电脑,WIN7 64位, 后面发现不能安装证书导致网站不能正确显示。手动安装证书死活就是添加不了到“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只能在控制台看到这个证书。
A****也上不了了。有人知道怎么解决么?网上查了一大堆方法都试过了,还是解决不了。难道需要重新安装其它系统才行?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qq_15017407/article/details/53634878
网上找来的方法,root证书需要去微软网站下载,我测试过可以
附上根证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qq_15017407/article/details/53634878
网上找来的方法,root证书需要去微软网站下 ...

谢谢!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还得去微软来搞定: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 ... to-update-trusted-a
下载更新后试了几个站点,暂时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