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内阻的测量算法

楼主(2020-04-01):
请教电池内阻的测量算法。用万用表是没法测量了。用个mcu整的话好像也不大容易。有了解这方面算法的坛友没?难道还得给电池充放电,在充放电过程中分析?

网友A:
空载电压,1a负载电压,压降=内阻

网友B:
小信号交流信号,坛里搜下有解释

网友:
花200元上x宝卖个内阻表解决问提,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
看错提目,报欠。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
两种方法,第一种用放电曲线,第二种用小信号交流测。各有不同的使用场合

网友:
二楼的方法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空载电压,1a负载电压,压降=内阻

学习了    为什么是  选用 1A 电流的负载?   这个有标注嘛?    适用于什么类型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为什么是  选用 1A 电流的负载?   这个有标注嘛?    适用于什么类型的电池? ...

其实电流随意了,只要你能快速同时采电压和电流。1a只是举例,但是不要太小。

网友:
大电流放电或者小电流交流注入~

网友D:
空载电压减去带负载电压除与电流

网友:
买个测内阻的不就好了?有钱的买日置全新的,没钱的买日置二手的,个人爱好买DIY的。比如这个,精度还可以的。别琢磨自己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16hsqqtd976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空载电压减去带负载电压除与电流

电池的内阻受欧姆极化,电化极化,浓差极化影响,你以为中学课本里的测法还管用? 这方面的学问可以写一本书,岂是一个四则运算公式能搞定的?

网友F:
用MOS管给电池大电流放电时测出电压U1,切掉负载的瞬间(0.8mS以内)测出电压U2,两电压相减除以放电电流就等于欧母内阻,测量准确度几乎和日置的福禄克的便携内阻测试仪相当,参考极化内阻有算法

网友:
|2位的电流值还是16位电流值,采样方式等真不容易,还是交流厂幺方便

网友:
欧姆定律就可以了

网友:
大电流放电,测压差。以前测9v层叠电池都是直接短路瞬间,好的电流能到2a。其实本质上测得是输出阻抗,电池容量变化表现为内阻变大。

网友:
一般仪器采用 1K 频率恒流输出,设备测量测试电池两端交流电压。根据欧姆定律算出电阻。 在交流状态下电池电压只是一个直流偏置,可以忽略的。
简单一点可以用空载和带重载 通过测量电池的端电压算出内阻。

网友:
1. LCR
2. http://elm-chan.org/works/bt/report_e.html

网友:
可以通过在线测电阻,估算电池容量,不需要全充全放,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的内阻受欧姆极化,电化极化,浓差极化影响,你以为中学课本里的测法还管用? 这方面的学问可以写一 ...

是的,随着电压下降而內阻上升,并且要加入等效并联电容以及引线电感,才是完整的电池模型。

网友:
记得高中有个实验室伏安法测电池内阻

网友:
松下的方法https://panasonic.cn/about/news/all/news191115/

网友:
新能源汽车行业,电池内阻,谁算法靠谱谁吃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MOS管给电池大电流放电时测出电压U1,切掉负载的瞬间(0.8mS以内)测出电压U2,两电压相减除以放电电流就 ...

请教下,看我理解的对不?

1.空载测出U1,开放电;
2.关掉放电,尽快(0.8ms内)测出U2;
3.(U1-U2)/放电电流 =  内阻;

两个问题:
1.放电多长时间?
2.电流大小?

网友:
2.关掉放电,尽快(0.8ms内)测出U2----12位STM8L051  AD  10US测一次
3.(U1-U2)/放电电流 =  内阻;---放电电流可以用恒流不难

真的比交流测法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信号交流信号,坛里搜下有解释

小信号1khz交流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看我理解的对不?

1.空载测出U1,开放电;

我的是:  放电1秒钟后测电压U1, 接着放电1秒后切掉负载,在切掉负载后的0.8mS内测电压U2 ,  (U2-U1)/I   =内阻     I电流7A      ,感觉很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  放电1秒钟后测电压U1, 接着放电1秒后切掉负载,在切掉负载后的0.8mS内测电压U2 ,  (U2-U1)/I ...

和什么比较哈, 注入交流的测试仪比较?

网友F:
我手头有一台日置的3550内阻测试仪,一台Fluke的150内阻测试仪,和这两个仪器比较,在满容,半容,截至电压容量等,都挺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手头有一台日置的3550内阻测试仪,一台Fluke的150内阻测试仪,和这两个仪器比较,在满容,半容,截至电压 ...

比如汽车启动电池,无法控制负载的,不知道哪种方法测量出来的内阻准。。。

网友:
日置的和Fluke的便携式的表都是交流注入法, 都是测量仪表,只要和这两个表测出来的一样就OK了阿
我们做电力直流屏的铅酸蓄电池组内阻检测,在线定时测一组(9只或18只)蓄电池组的各只内阻,用户来验收,只要拿日置或Fluke的表做对比就可以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  放电1秒钟后测电压U1, 接着放电1秒后切掉负载,在切掉负载后的0.8mS内测电压U2 ,  (U2-U1)/I ...

感谢回复。
原谅我钻牛角,看我步骤对不:
1.  先开放电,电流7A;
2.  1秒后测出U1;
3.  继续放电1秒后关放电,0.8ms以内检测出U2;
计算:(U2-U1)/7A==内阻。

以上步骤没错吧?

疑问:
1.  放电电流7A怎确定的?电池容量小到几十个MAH,大到几十AH,容量不同,这个电流肯定是不同的;
2.  放电时间,先放电1秒再去测电压,然后继续放电1秒,关掉负载去测电压,得出U1U2,这两个1秒怎么确定的?
3.  为了减少测试内阻中消耗能量,能否缩短放电时间?
4.  0.8ms的时间怎么确定的?关掉放电后,电压会迅速上升,检测早了和晚了得出的内阻肯定有不同;
5.  7A是否需要恒流?

不是抬杠,希望大家多讨论。

网友:
我说错了一点,更正:7A放电1秒后测U1, 切掉负载在0.8mS 时间内测U2,(U2-U1)/7

网友:
我们蓄电池一般都是100Ah以上哦,感觉在1mS 内测试U2都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F:
我没有恒流,只是个纯电阻放电,用了个电流检测芯片712,用了个24bit A/D,欧姆内阻精度在0.02m欧

网友:
用不平衡桥测量或者用低频注入法测量

网友(2020-12-20):
引用 网友F:
我没有恒流,只是个纯电阻放电,用了个电流检测芯片712,用了个24bit A/D,欧姆内阻精度在0.02m欧 ...

ACS712吗。这个不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