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针板对板连接,哪种连接方式更可靠?

楼主(2020-04-01):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板对板之间需要80个引脚对接,无大电流,有模拟信号。考虑着尽量减少线缆,所以想用连接器直接板对板连接。
请问,求推荐可靠、不容易损坏的连接器?价格200以内。
多谢!

网友A:
DF12D(3.0)-80DP-0.5V(81) 0.5MM 80PIN

网友B:
HRS的DF12A 或FX8系列,Amphenol的61082/61083系列,欧品和浩庭的DIN系列,不过没有正好80pin的,还有就是大量的2.54mm双排母/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RS的DF12A 或FX8系列,Amphenol的61082/61083系列,欧品和浩庭的DIN系列,不过没有正好80pin的,还有就是 ...

还可以考虑1.27的双排,一个就搞定了,还省地方。

网友:
不差钱的话,很好选,,Molex 上大把,,,,

网友C:
DIN的96pin,2.54间距,也可以用CPCI连接器,2.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12D(3.0)-80DP-0.5V(81) 0.5MM 80PIN

谢谢,两个板子上方都有东西, 两个板子不能上下叠加.我想尽量两个板子平行对接, 接插件是直角那种,水平方向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RS的DF12A 或FX8系列,Amphenol的61082/61083系列,欧品和浩庭的DIN系列,不过没有正好80pin的,还有就是 ...

谢谢,我需要板子水平方向对接, DIN系列那种可以考虑,类似牛角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N的96pin,2.54间距,也可以用CPCI连接器,2.00mm

一看就是干板卡出身的,DIN41612必须了解。harting,erni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N的96pin,2.54间距,也可以用CPCI连接器,2.00mm

DIN的挺好的,CPCI看起来好夸张

楼主:
请问,这种连接器叫什么名字,普通的连接器总担心针脚在现场会碰弯。看这种挺好的

网友:
这个是AMP连接器。楼上有人提到AMP/MOLEX,小贵但很耐用

网友D:
可以考虑下这种板对板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下这种板对板连接器

谢谢,不错,我正在考虑你刚说的这种和下图的这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DIN的挺好的,CPCI看起来好夸张

CPCI可以上2G带宽,便宜又大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CI可以上2G带宽,便宜又大碗。

那确实厉害,但是我这个现场使用环境不太好,针脚尽量不直接外露,防止碰弯损坏

网友:
价格200以内 这是做什么产品的?不差钱呀

网友:
经常拔插吗?不是经常的话有种2.54 96PIN的 9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