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正弦波分频电路吗?

楼主(2020-04-01):
100KHZ,1/5分频为20KHZ那种,谢谢。

网友A:
不存在这样的电路,只能是先测频,再重新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这样的电路,只能是先测频,再重新发生

好的,谢谢、

网友:
记忆中有,用混频器实现的,电路比较复杂

网友B:
应该有一个频率范围要求,如果是固定频率的话,最简单的就是检测100KHz输入,然后控制20KHz的产生和输出

网友:
模拟乘法器、混频、滤波

网友:
当然是有了,以前做锁相环的时候都要用前置分频器,输入正弦波的里面会整形分频不要管,但是100k,频率太低了,以前都是800兆啥的

网友:
A Noninteger Frequency Divider With Sinewave Output
https://electronicprojectsforfun ... th-sinewave-output/

把正弦频率从 5M Hz 变到 60k Hz, 分频比 83.33...
5MHz Sinewave -> 二极管做的Frequency Multipliers -> 15 MHz --> 滤波器选择要的频率 -> 数字分频器(/250) -> 60kHz 方波 -> 低频滤波器 -> 60k Hz Sine wave

网友:
用模拟器件可以做的

而且很简单,这种方法叫注入分频法,以前我做过一些

网友:
用模拟乘法器,比如说AD633,再加一路80khz信号,混频后低通滤波,只取20khz部分。

网友:
楼主到底什么目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想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一个频率范围要求,如果是固定频率的话,最简单的就是检测100KHz输入,然后控制20KHz的产生和输出 ...

能否做30KVDC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否做30KVDC模块?

可以的,详情私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详情私聊,谢谢!

怎么只接受好友私信?工厂在什么地方?可否面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详情私聊,谢谢!

在线等啊!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