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继电器使用咨询

楼主(2020-04-01):
那些行业会用到光继电器比如AQW214(100ma 400v)? 或台湾品牌冠西的 光继电器

网友:
NN年前做电池组单体电压检测用过这个,刚好也是这冠西的

网友:
加热控制,我们用松下的,200多一个

网友:
信号通路切换用过,M标松下的比台湾产的冠西的响应速度快,一批冠西的最后当低压隔离控制开关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