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冉FLASH擦除可以按页,哪位用过?

楼主(2020-04-01):
第一次注意到,一次可以只擦除256个字节 。这对单片机内存要求降低了。
不知道这家公司产品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
公司在大量用,目前没问题

网友:
flash 擦除,不都是按  页   嘛?  只有eeprom擦除,是按  byte 的吧

网友:
ATMEL曾经有带一片扇区缓冲RAM的产品,贵的离谱,那个对单片机内存要求低的很,后来出的这些spi flash很少带片RAM的了。

网友A:
早年ATMEL的AT45DBxxx,本来用的挺广泛的,几年前价格飞上了天。
后来,ATMEL也不存在了,AT45DBxxx换了厂家重新出现,价格也下来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用。

25xxx的Flash一般都是按块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年ATMEL的AT45DBxxx,本来用的挺广泛的,几年前价格飞上了天。
后来,ATMEL也不存在了,AT45DBxxx换了厂 ...

这货价格还是高。它也是256字节擦除。

网友B:
ATMEL的AT45DBxxx 不只是有RAM缓冲区,而且是双独立RAM缓冲区,完全解决了Flash写入等待的麻烦。适当编程,可以把它当RAM用,这个意义大得很。现在换了东家,这货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MEL的AT45DBxxx 不只是有RAM缓冲区,而且是双独立RAM缓冲区,完全解决了Flash写入等待的麻烦。适当编程, ...

45DB 确实好用,但是经历过2008年AT做事件,再也不会用它了,45DB没有直接替换的,风险太高,用25系列替换型号几十家,10年内不容易缺货。用MCU也一样STM32,10多家兼容的,不担心缺货

网友:
flash 擦除本来就是按页,啥时候开始按字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