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支持多国语言字模提起的软件?

楼主(2020-04-01):
PCTOLCD 是不是不支持?

网友A:
utf-8 或者utf-16的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f-8 或者utf-16的字库

    不是很理解,请问是说安装这两个字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tf-8 或者utf-16的字库

好像unicode就行,ansi和utf8可以直接转。

网友B:
我记得有一个GuiTool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一个GuiTool的软件

    这个软件好像是生成整个字库,没办法实现比如只对几十个字符进行取模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好像是生成整个字库,没办法实现比如只对几十个字符进行取模吧? ...

可以选择指定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择指定语言

    这个首先要知道编码,只能用编码一个个去查看。   要么就生成整个字库

网友:
emWin不是自带了个FontConvert么,不但能够导出Unicode,还能抗锯齿,可以对指定字符取模,为啥大家都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