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shop下面如何画表格。并且后期方便编辑?

楼主(2020-04-01):
网上看到别x宝的图片。卖家用的ps 做出来的表格很漂亮。

问一下 如何 在ps 里面做类似的表格??   并且后期方便编辑 内部的文字??

网友:
建議用 inkscape 矢量圖編輯軟件

网友:
试试直接Excel里编辑,然后复制到ps,复制过去后是图片图层,后期修改还是要重新复制一下

网友:
这样的图别用PS用 AI(Adobe Illustrator) 简单方便,网上好看的AI格式表格素材很多,找个套用一下就行了

网友:
用ppt做,然后全屏播放,截图,再到ps里继续编辑

网友:
我了解到的是  用 AI 或者 CDR

网友:
这个表格excel就可以搞定把,还用得上PS。PS是处理图形比较牛逼。

网友:
现在PS自带对齐捕获功能
你不需要使用跟其他软件一样的表格工具,你只需要用矩形选框工具拖出一个方框,然后描边,就得到一个小格子,把所有小格子按你图中表格拼起来就成了一个表格。余下的就是文字,每个小方格中的文字单独创建和编辑,用PS自带的对齐工具能非常容易的放到小方格式中间。
当然,你可以使用参考线画出表格,然后矩形选框工具对着每一个小格子画,再描边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
出版物没有几个用PS做的,很多的都比它强,哪怕publisher。

网友:
会coreldraw 或AI后,你就不想用P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