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逆变电路mos管关断时尖峰电压很高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01):
如图,mos管是国产HY4008(参数80V,200A)共8只组成全桥逆变电路。驱动IC实际是用IR2110,控制IC是电流模式控制的UC3846。蓝色是下管GS波形,黄色是下管DS波形。电源是服务器开关电源12V62A。测试中,调节逆变输出电压DC230V正常稳压输出,发现空载时DS尖峰电压正常14V左右,随着负载加大,DS尖峰电压越大,图中是60A电流时的DS关断时产生的尖峰电压,可看到可怕的达到40V。调大了G极电阻虽有所减小,但还是达到35V。是什么原因产生如此大的尖峰电压???

楼主:
发现mos管关断瞬间又被强制打开了

网友A:
1.适当加大驱动电阻
2.自举二极管串个小电阻
3.RC吸收电路没调好

网友B:
这么大电流,功率回路,吸收回路,信号回路都要讲究一点。

网友C:
将那 MOS 的闸极电压给垫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适当加大驱动电阻
2.自举二极管串个小电阻
3.RC吸收电路没调好

1,驱动电阻原来4.7Ω,加大到33Ω是有所降低,但功率管发热比之前大了些,没继续加上去了。
2,自举二极管串小电阻方法能有效减小吗,至少要有5V以上减小才行,否则也不是行之有效?能说说串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吗?
3,电路加了RDC吸收电路的,但不明显,加与不加大概有5V左右较小吧,但尖峰依然随着电流增加而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电流,功率回路,吸收回路,信号回路都要讲究一点。

功率回路在上面,驱动及信号部分在下,中间都有磁珠隔开了。感觉PCB布线问题不是很大吧?还打算加到120A的,看着样子都不敢加了怕管子过压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那 MOS 的闸极电压给垫高一点。

这个可以试试,但现在我的G极电压也有11V多,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试试,但现在我的G极电压也有11V多,应该问题不大吧?

这得多试试才行,我是指 MOS 于 OFF 状态下闸极是要垫一点电压,一般都是这方式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得多试试才行,我是指 MOS 于 OFF 状态下闸极是要垫一点电压,一般都是这方式解决的。

没事啊,负压固然是好,但电路复杂多了,不打算考虑。还有其它方法吗,多个方法多条解决途径呢

网友D:
这玩意只要在安全范围内,不要想削平的太狠了,不然你的吸收缓冲体积就比较大了。但是阻容吸收还是要的,受限于示波器带宽,实际尖峰可能比你看到的还要大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啊,负压固然是好,但电路复杂多了,不打算考虑。还有其它方法吗,多个方法多条解决途径呢 ...

没事就好!我们就是这样做的,MOS 关其实不是关,而是让其处于微导通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只要在安全范围内,不要想削平的太狠了,不然你的吸收缓冲体积就比较大了。但是阻容吸收还是要的,受 ...

不安全啊,这是12V供电才700W功率输出,我想要它能在36V供电时输出2500W啊,一半都还没有。计划能够过100A的电流,36V供电时也有70A电流啊,这么高的尖峰电压不得用耐压150V的才行啊。高耐压又减小了过电流能力,这样12V供电时功率又很难上去了。

网友E:
D18,D19,D22,D23是否方向反了?负载那边的感性能量未通过D18,D19,D22,D23快速释放。我对逆变不是很了解,感觉二极管如此装有点问题。提出意见供参考。

----------------更改原因,个别错别字,未添加图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安全啊,这是12V供电才700W功率输出,我想要它能在36V供电时输出2500W啊,一半都还没有。计划能够过100 ...

硬开关就这样. 没啥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D18,D19,D22,D23是否方向反了?负载那边的感性能量未通过D18,D19,D22,D23快速释放。我对逆变不是很了解,感 ...

MOS 管里自带反向二极管. 他这个是吸收尖峰用的.

网友F:
可以重新绕变压器,尽量降低漏感

网友G:
高频变压器是订做的,还是自己绕的? 有对比过不同变压器的差异吗
有没有试过用电池来供电,出来的波形有差异吗?
输入电源部分的滤波电解电容质量如何?用LCR检测过吗? 或者再加一个高频低阻的电解电容上去试试

网友H:
看你的波形,主频应该在30K左右,用两个600V224的CBB81电容并联串到变压器输出端和整流二极管之间,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够的话可以增大容量,主要控制参数为,变压器漏感L与你加的CBB电容谐振频率要1.2~1.5倍的主频就行。你现在的电路是100%空手接白刃哦,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D18,D19,D22,D23是否方向反了?负载那边的感性能量未通过D18,D19,D22,D23快速释放。我对逆变不是很了解,感 ...

这是RCD吸收电路,接法应该没问题的,当然还有很多其它中衍生的接法,目的都是钳位DS之间的电压。其次你理解错它的作用了,它是这样工作的,mos管合上时电容C20通过R38放电,回路为C20->R38->MOS管,当mos管断开时产生尖峰电压,尖峰电压高于电容C20上残留的电压值时,二极管导通,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尖峰电压就被钳位在一定的电压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开关就这样. 没啥好办法

这个我知道,但这么高的尖峰电压未免太可怕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这么高的尖峰电压未免太可怕了吧

降低变压器漏感

网友A:
逆变跟变压器有半毛钱关系?又不是反激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重新绕变压器,尽量降低漏感

漏感大概500n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频变压器是订做的,还是自己绕的? 有对比过不同变压器的差异吗
有没有试过用电池来供电,出来的波形有差 ...

变压器时自己绕的,绕的算是比较认真的了 。没试过电池供电,不过觉得是服务器开关电源,还是惠普的就觉得电源的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
驱动走线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的波形,主频应该在30K左右,用两个600V224的CBB81电容并联串到变压器输出端和整流二极管之间,完美解 ...

主频是20KHz,变压器漏感是500nH,刚串了个225/630的CBB试了下,变压器像鸡叫一样,但尖峰还是很高

网友I:
变压器漏磁造成的,换环形非晶变压器试试

网友:
1、降低变压器漏感。
2、每一路MOS的吸收电容上并联电阻,用于及时消耗尖峰能量。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逆变跟变压器有半毛钱关系?又不是反激开关电源

为毛没有关系?不管电感还是变压器都存在漏感,磁环也不例外,不信去看美磁手册。楼主的是变压器,绕在一个磁芯上,就存在耦合,初次级电压会折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毛没有关系?不管电感还是变压器都存在漏感,磁环也不例外,不信去看美磁手册。楼主的是变压器,绕在一 ...

对,应该是漏感造成的。500nH的漏感,加上电流60A,关断瞬间产生的反电动势,加上场管的米勒效应通过Cdg串入G极进一步开启场管导致瞬间硬开通电流再进一步加剧。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理解。明天在G极上并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变压器漏磁造成的,换环形非晶变压器试试

非晶太贵了,也不方便制作,主要是穷

网友K:
奇怪,DS电压怎么会有负压?怎么会超过电源电压?MOS管内DS没有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奇怪,DS电压怎么会有负压?怎么会超过电源电压?MOS管内DS没有二极管?

二极管导通需要时间,这个尖峰就是在二极管导通前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毛没有关系?不管电感还是变压器都存在漏感,磁环也不例外,不信去看美磁手册。楼主的是变压器,绕在一 ...

好吧  没注意它的负载是变压器

网友:
母线有问题吧?或者死区也有问题?建议看下关断的电流波形,然后检查母线(含电容)的电感是否过大。

网友:
主电容ESR太大,不能吸收尖峰

网友:
用接地弹簧测一下呢,是不是辐射干扰了测量的地线?

网友:
楼主要注意,尖峰是回路中的感性分量引起无疑,当然了,变压器的漏感当仁不让是其中的一份子。但是,别怪磁性材料,漏感只与两个饶组的空间结构有关,跟用什么铁芯没半分钱关系

网友:
我想应该是续流问题,逆变电路正负方向加了死区以后有一个状态是所有管子都关断,这样导致能量无处流动,寄生电感导致大的峰值,解决办法(1)加续流二极管,比较麻烦,方法(2)软件策略,调整开关时序,在转换开关时,MOS管充当二极管角色,四个管子分步切换即可。

网友:
用TVS 能吸收吗

网友:
MOS结电容太大,2110驱动能力有点弱,变压器漏感也有影响

网友(2020-05-07):
引用 楼主:
对,应该是漏感造成的。500nH的漏感,加上电流60A,关断瞬间产生的反电动势,加上场管的米勒效应通过Cdg ...

尖峰解决了吗?你说的在G极并电容,是如何并的呢?

网友:
怎么不搞全桥移相软开关呢?

网友:
尖峰吸收电路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