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一下嘉立创SMT的 DFM检查努力方向

楼主(2020-04-01):
DFM 检查是将来小批量 工艺稳定性 基础保障.   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折腾.

SMT4期使用的还是自定义的数据结构.  维护难度真不小, 想表达一个反着贴的二极管都难.    为了增加DFM的灵活性,  也为了降低DFM使用的基础数据维护的复杂程度,     图形化的编辑也降低了工作难度, 增加灵活性.   特别适合工程背景的同事维护DFM基础数据

我们现在联合到EDA 这里来啦.  EDA也做了代码层面的折腾.   将来所有查DFM检查所需的基础数据 (描述元器件的数据) 全部来自EDA.   库文件是EDA这里产生的.

从画图到生产,全流程工具链通畅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第五期将会大面积应用这套工具.

楼主:
现在版本的DFM 检查还存的大量元器件方向 不统一问题,  上面工具大面积应用后会彻底解决.

0.65间距还有连焊的现象,也有望根治.

网友A:
用户不需要转到eda画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不需要转到eda画图吧?

只是我们的检查基准数据是来自EDA.

用户用什么软件画图, 那还是用户自己用的顺手的香

网友:
有自己的EDA软件,就是方便,可以在源头做好数据标记->对应到实物贴装,反查校验

网友B:
有个问题,SOT-89封装我用kicad方向按照你们的规则画的,同小助手显示的一致,到smt的DFM检查每次都是180度,是我用kicad原因还是dfm原因。其他芯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SOT-89封装我用kicad方向按照你们的规则画的,同小助手显示的一致,到smt的DFM检查每次都是180度 ...

当前 版本的dfm原因

网友:
可以简单理解,下单时看到的器件模拟图是从EDA里面的封装库直接提取。
   用EDA的库设计的资料,下单时器件方向基本不会有问题了。
但不是EDA现在有的库,不是立创现在有的库。
嘉E*****重新做一套封装库。

网友:
在线的手动修改dfm已经非常先进了,前几天打板发现可以直接调整,不必再上传文件了,你们真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推动行业进步。
向你们致以敬意~!

网友:
DFM这个功能否开放出来我们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