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缺地线保护器(220V)

楼主(2020-04-01):
地线缺失的情况下自动断开供电,类似漏电保护那样的东西,现在有没有在这种产品卖?

网友:
只看到有报警的  没有看到有自动断电的 要自己改了

网友:
这东西不好弄。实际情况太复杂,不能时不时的罢工啊。

网友:
做个不难,就是敢不敢用,也看什么场合了。

网友:
同求,如何能报警,是不是检测L对G的电压(电流)?如果G没有接,侧检测的电压就高,再加个比较器来判断?这是我个人想象的,不知对否?????

网友:
记得大金空调有这个功能,上次空调插座松了,正好是地线断了,空调立即停机保护,提示速度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