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 焊盘上打过孔出现的Net Antennae:Via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01):
源文件是在AD10上创建的,现在转到AD16上,

Design Rule Check检查,AD10是没报错的,AD15 AD16 AD17都报错了,

这个要怎么样设置规则,才能不报错?

这个焊盘,为了焊接时候,焊锡能充分流到另一面形成圆锥体,打了一圈过孔。
(其实也是为了对称,TO247的MOSFET,另外两个引脚都是大电流过孔,必须要打一圈小孔)

楼主:
只有连线的那个报错了。

网友A:
你这个是没连上啊,不是埋孔只能在顶层和底层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没连上啊,不是埋孔只能在顶层和底层相连。

内层连上了的。

楼主:
焊盘上的过孔类型,改为pad就行了。。。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逻辑,实际上没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