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下单系统中,增加数量=750的选项

楼主(2020-04-01):
LQFP48 STM32芯片,一托盘数量是250片,(市场用量巨大!!)

托盘容易翻车,一旦翻车,整盘就毁了。

所以下单时候,希望系统里面有250的倍数可以选,这样可以整托盘送去贴片厂,而不用捡芯片换托盘(有歪脚风险,拣选时候还可能掉毛发掉灰尘,掉头皮屑),

1000片以下的,250/500/1000都有了,希望增加一个750的数量。

不知道这个对嘉立创来说,有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A:
做个3拼版就是2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3拼版就是250了。

一般都做2拼,需求1500个的时候,也满足不了。

大板就直接不拼了。

楼主:
可不可行,希望来个准话。

网友:
那就应该增加一个,自定义整板数选择,如托板包装的,

网友:
支持楼主,GPRS模块一包装也是250个。

网友:
建议这个数量改为输入,限制下范围5-19000,必须5的倍数 对JLC也没什么影响吧  如果不限制5的倍数也没影响的话 更好了

网友:
因为数量涉及到拼版,数量阶楼越多,越稀释了相同数量的拼版!

网友:
支持楼主,我用的STM32F103C8T6,一托盘250个,经常想选750片没的选,只能选1000,又觉得太多。

网友:
下两单,500+250

网友B:
自己拼个板不就行了,想出多少数就出多少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拼个板不就行了,想出多少数就出多少数

自己拼可以吗 以前自己拼的好像JLC不给v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