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连USB

楼主(2020-04-01):
USB是5V,单片机GPIO3.3V,  为什么可以像下图那样,直接连起来呢?

网友A:
USB是差分信号,哪来的5V?

网友:
USB信号线是3.3v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是差分信号,哪来的5V?

刚接触这个,看到5V供电,就以为是5V 电平了。。。看来要恶补一下USB接口了。
但是USB信号的电平一般是多少呢?刚查了一下,说是一般在4V左右,那这样的话,应该也不可以直接连3。3V吧

网友:
usb 1.1以内是3.3 v电平。usb 2.0 hs是0.4发电平。

网友B:
当年的AVR芯片,M8,一样就是使用单 片机的IO模拟的USB口,实现了USB1.1。可以查一下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年的AVR芯片,M8,一样就是使用单 片机的IO模拟的USB口,实现了USB1.1。可以查一下资料。 ...

AVR实现的其实是USB1.0,即低速。要按USB-IF的命名,应该是USB 2.0 Low Speed.
USB-IF不干正经事,成天研究个破名,改到它妈妈都不认识它。USB 2.0 Low Speed、USB 2.0 Full Speed、USB 2.0 High Speed、USB 3.2 Gen1、USB 3.2 Gen2、USB 3.2 Gen2x2、USB4(中间没有空格)...

网友:
参考avrisp,以前都是稳压二极管伺候

网友:
如果不是带usb的单片机只能用io模拟usb1.1,3.3v电平

网友:
USB 2.0 全速 也是3.3V信号,用5V信号 会出现部分主板不兼容。

网友:
输入信号范围定义(注意这是Maximum):

网友:
引用 网友C:
AVR实现的其实是USB1.0,即低速。要按USB-IF的命名,应该是USB 2.0 Low Speed.
USB-IF不干正经事,成天研 ...

从3.0改到3.1再改到3.2,真是服了。

网友:
很好奇,各种USB的命名,是不是按名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