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才发现,win10系统的效率比win7低了太多太多

楼主(2020-04-02):
一个压缩包,大概1.3G,用的bandzip测试,

win7, 用的i3-4150 cpu(2核,4线程,天梯分数4891),解压用了2秒。
win10,用的i7-4770K cpu(4核,8线程,天梯分数10091),解压用了45秒。
win10,用的i7-9750H cpu (6核心,12线程,天梯分数14118),解压用了37秒。

网友A:
磁盘性能很关键哦,试试都放RAMDISK来测吧

网友B:
这么好的u能装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u能装win7?

4代U 必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盘性能很关键哦,试试都放RAMDISK来测吧

都是在固态硬盘上操作的,分别是840evo  860evo 英特尔256nvme
差距巨大 看上去只可能是操作系统的文件夹管理的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win10不会差距那么大,硬件肯定哪里还有不同。解压是不是只能用单线程工作?

网友C:
1.3g,解压只用2秒?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g,解压只用2秒?不可思议

多次重复测试,最快2秒,最慢时候也就4秒。

网友D:
查了下,840evo是sata口的,1.2GB用时两秒,硬盘写入就达到600GB/S了,sata盘不可能达到的速度。。。

网友:
额,上面写错了,是600MB/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了下,840evo是sata口的,1.2GB用时两秒,硬盘写入就达到600GB/S了,sata盘不可能达到的速度。。。 ...

录制了gif

楼主:
楼上是win7的,
本楼是win10的

我觉得差距主要在文件夹上,单独大文件解压时间应该没有差别。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E:
我刚才在XP跟win10下对比,win10快太多了,
不过一个是32位一个是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才在XP跟win10下对比,win10快太多了,
不过一个是32位一个是64位

你建立50个文件夹 每个文件夹里分别放一个小文件再试试看。我觉得差距是来自对文件夹的处理的差别,而不是文件。

网友E:
我弄的是安装文件包,里面很多小文件的

网友:
压缩软件用的7Zip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弄的是安装文件包,里面很多小文件的

我测试的是这个样子的。
里面分别有几十M到几百M的驱动安装包,exe可执行文件。

还有一种可能,是windows defender在后台扫描这些文件才导致的速度变慢,解压一个扫描一个,毕竟是exe。

网友E:
那你可以关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可以关了试试

关不掉。

网友E:
我是装个杀毒软件,它就自动关掉了

网友E:
windows defender 打开,也只多了两三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装个杀毒软件,它就自动关掉了

没装额外杀毒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dows defender 打开,也只多了两三秒

可能exe文件少

网友:
感觉不应该差这么多,建议楼主再查查。

网友:
别光解压呀,压缩也试试。

网友:
方便同时录制下CPU占用不

网友:
为什么不用老牌的winrar测试,这种zip可能支持不好

网友:
这是后台杀毒问题,记得在哪里看到过,

也许就是本坛,关掉实时监测后性能飞升。

Win 10 不是性能问题,而是 bug 太多。

之前用 wxFormBuilder 每次都崩溃,

最近不知道哪个版本升了之后就解决了。

网友F:
为什么解压后的大小不一样呀

网友:
windows defender 的实时防护可以关闭。否则文件操作都会被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解压后的大小不一样呀

还没解压完啊,最后一秒截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装额外杀毒软件

你可以装个火绒 再试  顺便 最好试试 LTSC版本 win10   win10 自带的杀毒软件很占资源的

网友:
同样的5.14版本的kicad在win7和win10上对比,第一次加载库,7大概在10S没可以完成加载,10要70秒以上。7点开kicad软件有秒开的感觉。10要慢半拍,而且10容易出现卡死

网友:
不解压至磁盘,用测试压缩包模式比较下速度试试

总之win10辣鸡

网友:
WIN10太多阿三写的程序,执行同一个操作比WIN7占多很多内存和CPU,特别是CPU

网友:
感觉是杀毒的锅

网友:
应该就是exe的杀毒导致变慢,楼主你可以这样测试,将一些mp3文件打包,然后在win7和win10下解压,看看速度区别

网友:
我现在3台电脑都升级到win10了。

网友:
win10 文件操作确实慢,默认的监控无法完全关掉

网友G:
解压2秒的估计有缓存

网友:
还有大文件应该对比不出来  要对比就用无数小体积的文件  几K这种

网友:
在控制面板关掉Windows defender防护,然后关掉四个相关服务和一些计划任务就可以彻底关闭Windows defender了。我的签名档的小工具可以搞这个。

网友:
windows defender可以退出

网友:
打卡windows defender,病毒和威胁防护,下面的”病毒和威胁防护“设置,管理设置,关闭,实时保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解压2秒的估计有缓存

关机再重启后测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机再重启后测试的。

我也用bandzip  感觉win10要快些

网友:
defender是可以关掉的。你要说WIN7比WIN10效率高是有可能的,但差距这么大不太可能。

网友:
7zip 基准测试截图:

网友:
这一看就是测试有问题,前两年测试过win10性能要比win7好上一点点的。

网友:
我的一台Surface pro 解压缩文件和拷贝文件都是慢得想蜗牛,特别是文件比较小和数量多的时候非常的明显, 后来发现是win10自带的杀毒的原因,把他关闭后就快多了,不过win10真的很慢,各种软件假死停顿的情况很多,下载个文件要扫描一下才能打开,用的让人很不爽。

网友:
同样的烂电脑。WIN10体验要好一些。

网友H:
一直感觉win10 对磁盘限速了,经常看到10M/s读写速度 磁盘占用率就是100%

网友:
我是直接把windows defender卸载了,一直裸奔。

网友:
win10 从出来就开始用,企业版。 不管升级也好,还是软件之类的,好像没怎么遇到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可能,我刚好巧妙的避开了这些功能?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直感觉win10 对磁盘限速了,经常看到10M/s读写速度 磁盘占用率就是100%

win10资源管理器的占用一直有问题,我几台机都是。网络跑满下载的时候,只显示0%或0.1%。内存也是,刚开机就占用70%,手动统计将所有进程加起来,不到30%才对。

网友:
用win10一直都比win7块。难道我用了个假win10?

网友B:
我的win10经常卡死,几十秒后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win10经常卡死,几十秒后恢复正常

是不是硬盘快不行了,经常卡硬盘

网友:
耗时差10倍起,这也太科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win10经常卡死,几十秒后恢复正常

我的也是。

最近给pdf的电子发票重命名,命名一个文件,卡十秒。

还有键盘失灵的问题频繁发生。

上述情况在8G内存,只开2个APP下就发生了(QQ和千牛工作台)

网友I:
刚才也测试了一下7zip软件:解压AutoCAD_2018_x64_Lite_Library.7z,压缩文件562M,解压后是文件是1.6GB,3159文件,240个文件夹。

我的笔记本P50,i7-6700HQ,16GB,256G nvme 三星条盘上解压到该目录,win10,关闭杀毒,用时15s。
在公司一台台式机,i5-4系cpu,8GB,1TB机械盘解压到该目录,win7上,没有杀毒,用时10s。
看结论确实是win7快。但是感觉1.6GB的文件10s就算是文件copy,速度也是160MB/s,一个普通的sata机械盘最高速度也很难达到这样吧。何况还是3000多小文件呢,哪有这么快的写入速度。

结论 win7解压进度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才也测试了一下7zip软件:解压AutoCAD_2018_x64_Lite_Library.7z,压缩文件562M,解压后是文件是1.6GB,3 ...

机械硬盘的写入速度,完全可以达到170M/s(希捷酷鱼 1TB 7200rpm PMR)

网友J:
自带杀软可以暂停哈。
感觉最近几天是在黑Bug10呢,话说我这两年一直在自动更新Bug10,没发现啥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带杀软可以暂停哈。
感觉最近几天是在黑Bug10呢,话说我这两年一直在自动更新Bug10,没发现啥问题呀。 ...

之前win7两年不重装都响应飞快。

换win10才两个月不到,现在就卡的不行了(特别是修改文件名的时候,最近键盘失灵了好几次,打字半天了,才开始显示出来)。
又遇上altium designer软件在win10下bug不断,而win7下完全正常,所以我在考虑退回win7。

win7开机内存占用才1GB不到,而win10直接2.7GB,后台藏了太多东西了。

正在评估可行性。(更新了一些软件,需要测试win7下是否完美兼容)

网友K:
今天碰到了win10 bitloacker搞鬼,硬盘盘符突然有大叹号,然后根据网上的方法要一步步关掉bitlocker,关闭过程会有一个小窗口是解密进度,解密完后重启,然后我去他们的微软磁盘D的所有数据都在但是打开全部出错。搜了下网上也有不少人遇到过这种问题。
项目文件全部在D盘,幸亏有群晖,否则明天我只能找个天台位置了。
想想后怕。这阵子忙完后还是得把NUC装成mac。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今天碰到了win10 bitloacker搞鬼,硬盘盘符突然有大叹号,然后根据网上的方法要一步步关掉bitlocker,关闭 ...

自己就出现这个问题的吗?还是设置过bitlocker的参数导致的?

网友:
折腾啥,还是放弃辣鸡一样的ad吧,别浪费生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机械硬盘的写入速度,完全可以达到170M/s(希捷酷鱼 1TB 7200rpm PMR)

你copy的是mov大文件:我的文件是1.6GB,3159文件,240个文件夹试试,估计速度1/3都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copy的是mov大文件:我的文件是1.6GB,3159文件,240个文件夹试试,估计速度1/3都达不到。 ...

解压释放和拷贝的原理不同,

拷贝一堆小文件,磁头要频繁切换位置,因为小文件的存储在磁盘上不是连续的,首先读取就已经慢了。

解压的话,无论你是多少个小文件,压缩包等于是一个大文件,读取是连续的,解压时候直接对磁盘顺序写入就行了,也是连续的,所以速度能这么快。

网友:
1.3g的包解压只用2秒,我的天呢。

网友:
486 + win95都走过来了,winme的时候就觉得蛮好的了。
再后来的,只能用“哇~”来形容,已经不介意这些性能了。

网友B:
i7的W541与你那P53差距有多大?
现在价格差不多3倍,目前可能用pcb和少量sw的3d功能。
现在电脑是2代i5的,没用需要显卡3d功能。
某宝的旧541不知道靠谱不,屏幕是不是太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7的W541与你那P53差距有多大?
现在价格差不多3倍,目前可能用pcb和少量sw的3d功能。
现在电脑是2代i5的, ...

买新的

电子元件都有寿命的
买二手的话 到时候修的成本都超过新的了。除非你自己会修

网友:
我也发现win10改文件名会出现资源管理器卡死的问题

网友:
win10是印度人在玩

网友L:
现在感觉WIN10好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感觉WIN10好用点

win10比较吃硬件资源。老电脑还是别升级了。

网友M:
win10 copy 慢 有解决方案吗 感觉关闭 defender 好像不起作用

网友:
感觉win10启动慢,启动后,体验比其它系统快。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defender的问题,win10我用起来没有速度问题,i5处理器,当然我平时也就用kicad画画图

网友N(2020-05-04):
引用 网友M:
win10 copy 慢 有解决方案吗 感觉关闭 defender 好像不起作用

我也觉得比WIN7慢好多,特别是文件多时

网友:
关键是新电脑装不了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也觉得比WIN7慢好多,特别是文件多时

文件多的时候,不管是COPY还是DEL,WIN10都是非常的慢,比WIN7慢多了。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你有选择吗?
最新的CPU只能装WIN10,当然除了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win10经常卡死,几十秒后恢复正常

部分硬盘的兼容性问题。 换个硬盘即可解决

网友O:
麻烦楼主关闭 defence 后再测试。 如果不会,那就没必要发这种测试了。
另,测试时,请保持干净的,同样的硬件 进行对比。

你的测试是非常不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麻烦楼主关闭 defence 后再测试。 如果不会,那就没必要发这种测试了。
另,测试时,请保持干净的,同样的 ...

懒的去测了,证明了什么,不证明了什么又能如何?

又不能恰饭,又不能增加什么自豪感,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纯粹浪费时间罢了,

win7已经在时代中被淘汰了,还纠结什么呢?

网友:
嗯! 结帖吧

楼主:
都过去一个多月了,早就结帖了。

是你们自己挖坟的,怪我咯。

网友(2020-06-15):
引用 楼主:
多次重复测试,最快2秒,最慢时候也就4秒。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啊?!请问磁盘的读写速度是多少?

网友:
应该是windows defender 扫描,每个文件都扫描 ,安全是安全了,但是连它认为不安全的文件还会干掉。

网友:
不相信压缩完1.3g的,只用2秒,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性能测试和实际使用体验完全是两码事;

网上各种测试win10强过win7,我自己实际使用中则是各种win10反应慢,win7流畅;

人使用的体验多来自于和系统的交互响应,和性能测试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win7玩游戏是明显比win10好

网友:
有个网站,https://msdn.itellyou.cn/,这个网站里有LTSC版本的win10 ,lz可以试试怎么样,去掉了很多没有用的东西。

网友:
这个说法根本就没有意义, win10可能在很多常用的功能上比Win7好呢
再说win10是一批系统的代号, 版本直接差异很大, 所以和硬件匹配最重要
比如说, 如果从点流水灯的角度, 电脑还不如单片机呢

网友:
我觉得用同一个压缩包测试才算是合理的。就好比删除1000个空文件夹,和一个1G的文件一样,会有很大差别。

网友:
楼主是修电脑的?

网友(2021-03-31):
2009年产的thinkpad w500 , win7, 酷睿 2核3.0G,内在8G, 感觉比2015年macbook pro i7四核 16G反应要快,
硬件后者全面碾压,不过,
除了copy大文件,等 一些硬件上的差异,我感觉win7绝大部分操作流畅度远超win10, 之前信了网上各种测试,说win10比win7性能略好,现在已经完全不信了。

如果是相同硬件平台,有驱动程序,我相信win7的流畅度是远胜win10的,而且win7的流畅是很稳定的那种,
win10的卡顿非常多,不卡的时候也就是尚可,不会觉得比win7快,历经这么长时间,win10卡顿一直都有,查尽可种优化都不行,
现在已经不折腾了,macbook+win10就用来盯盘,W500+win7平时上网加游戏

反正我是尽量win7,

网友:
win10的病毒扫描性能太差了,拖慢系统性能。 直接换了第三方的杀毒软件,就可以关闭内置的杀软了。 每年也就几十块,还不错。

网友:
印度佬写软件就这德行,之前和一印度佬合作,我们提供硬件,他们写代码按键都不消抖,还拼了命要我们解决按键的硬件抖动。

网友:
同样的配置,装win10比7快多了。

网友P:
难道你们没发现,在win10下pads layout  ctrl+鼠标中间滚动会卡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难道你们没发现,在win10下pads layout  ctrl+鼠标中间滚动会卡死吗?

刚测试了  没问题啊

网友:
很多软件都快不支持win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难道你们没发现,在win10下pads layout  ctrl+鼠标中间滚动会卡死吗?

输入法问题

网友:
不要抱怨软件越来越臃肿,占用资源越来越大,升级电脑解决一切疑难杂症。

网友:
有没有组装机大佬,介绍个垃圾佬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P:
难道你们没发现,在win10下pads layout  ctrl+鼠标中间滚动会卡死吗?

输入法问题。退回旧输入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