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499在设置成RGB565时硬件用那几个IO口?

楼主(2020-04-02):
是这样对应吗?
PE15 -   R4
.           .
PE11 -   R0
PE10 -   G5
.            .
PE5 -     G0
PE4 -     B4
.            .
PE0 -     B0

例程里面是不是只需要修改
LTDC->VI_FORMAT = 1;                        //bit[0]=0=RGB888格式, bit[0]=1=RGB565格式.

有RGB565的例程吗?

补充:
不仅仅是为了点亮液晶,不然2L的就可以。
我是希望能压缩图像数据,图像取数据的时候格式可以按照2个字节一个像素点来处理.
而不是现在的4个字节(含一个对齐的空字节)才对应一个像素点.
这才是关键

网友A:
从高位开始取,剩下的下拉到地
R 【7:3】   G 【7:2】  B 【7:3】 =    RGB 5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高位开始取,剩下的下拉到地
R 【7:3】   G 【7:2】  B 【7:3】 =    RGB 565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
我不想把LTDC设置为RGB888,然后只摘取其中的5-6-6这几位,这样不是我的本意
我想直接设计成RGB565模式,TK499初始化设置的时候就不需要那么多数据口了.
而且送数据也可以一个像素2个字节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
我不想把LTDC设置为RGB888,然后只摘取其中的5-6-6这几位,这样不是我的本意
我想 ...

液晶屏的文档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的文档传上来看看

跟液晶屏无关,你2L说的方法就能点亮液晶,不管液晶什么接口,但是数据量太大.

我在重新设计一块板,只想设计出RGB565引脚出来,数据PIN只设计出来16个,是用PE15-PE0,还是说需要按照你说的那样从原来的888中间隔摘取出来对应的565的IO.

你们这样图片取数据需要1个点需要4个对齐字节.
我想一个图片取数据的时候按照565格式,2个字节一个像素点.

不仅仅是要点亮液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高位开始取,剩下的下拉到地
R 【7:3】   G 【7:2】  B 【7:3】 =    RGB 565

经过实际测量,
设置LTDC->VI_FORMAT = 1; 之后
还真是就用原来的RGB888中摘取出来 R高5bit,G高6bit,B高5bit,不是连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实际测量,
设置LTDC->VI_FORMAT = 1; 之后
还真是就用原来的RGB888中摘取出来 R高5bit,G高6bit,B高5 ...

嗯,应该不连续, DB[23:19]  对应 R[7:3]   ;
                           DB[15:10] 对应G [7:2]  ;
                           DB[7:3]    对应B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