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新手开发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楼主(2020-04-02):
因为单片机主要用的stm32,所以来问几个问题。
1: lpc单片机开发软件是什么?官方的软件要钱嘛?(比如说stm32是keilmdk或者几个免费的,lpc也是这样方便嘛,还是说更方便更便宜)
2: 烧写工具好买吗,淘宝上有吗,我现在只有stlink和jlink v9.
3: 一般大家入门资料在哪里搞,有没有开放的开发开发板比如说像安福来那样的?毕竟很久很久以前就是看那玩意入门的stm32

------------------补充---------------------
我问这个不是为了自己做,而是看到很多3d打印主板用的lpc而不是stm32所以就很好奇难道lpc有很大的优势以至于大家都用lpc。比如开源的marlin一个大分支就是lpc1768这个32位单片机

网友:
1 IAR/KEIL
2 好买
3 网上

网友:
这货和ST的有什么区别吗?直接一样的方式开干

网友:
这个片子写程序寄存器方式比stm32更简单

网友:
和STM32的使用基本无差别

网友:
开发和STM32没多大差别,注意烧写文件内需包含CRC校验(keil有命理可以生成),具体看官方说明文档。

网友:
既然都用32了,为啥换lpc,额,lpc的好处是一直价格比较稳定(贵)。
开发Keil可以,
你的jlink v9可以烧写,用SWD(JTAG也可以,就是占位置)。
之前资料是找zlg,现在淘宝上应该蛮多的吧?

网友:
干嘛要换,这个芯片没啥特别牛逼的地方把,熟悉了STM32就一直用好了。

网友:
这个开发基本需要自己写底层,官方的支持做的不好,

网友:
mdk 寄存器干活吧。

网友:
keil5开发,烧录和调试用jlink。其实和stm32的开发区别不大,只不过lpc的库函数做得不太好,有一些bug,需要自己才坑。

网友:
价格死贵,也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公司用lpc好多年了,现在正在换平台

网友:
加密比STM32的立等可取好多了

网友:
当然是用Keil开发了,里面什么驱动都有了,还可以结合keil生态【RTX,USB,emWin,FS,TCPnet】

看看这些现成的资料,感慨万千。7、8年前开发这款芯片,都是自己研究寄存器一点一点实现的,中间件都是自己移植。
时间到现在,那些付出不再有价值,或者说一文不值了。

网友:
除了 keil + Link 你还需要  5线 ttl 串口,Flash Magic 下载即可。用了很多年10年1768了,也用STM32,没见着 STM32多高性价比和多牛B。就那样吧。在407没有降价到20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1768性价比stm32还好。1768寄存器操作比一堆库函数快多了。

网友(2020-07-15):
1768的寄存器 操作也很方便的,其他基本和stm32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