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继电器驱动交流电机,继电器吸合不断开的问题

楼主(2020-04-02):
使用继电器驱动交流电机,继电器吸合不断开的问题
现在用220v-10A*10万次的宏发继电器驱动60w的交流电机,满足触发条件时候,正转30s停止3秒再反转30s,每天大概会这样运转三五小时小时左右,运行半个月,大批量出现继电器吸合不断开以及电容击穿烧毁,求助论坛大神,帮看一下哪里出现了问题
电路图中 第一个继电器是单刀双掷继电器,提供零线供电和控制电机正反转,第二个是电机火线供电,其他无用

网友:
那个电容4UF的比较大,另外这种换向的需要出线那里做阻容吸收的

网友:
换向控制最好用可控硅,前端可以加继电器做完全断开,两个可控硅做换向

网友:
阻容吸收一种,压敏吸收一种

网友:
线圈居然不并二极管!

好像IC内自带了.

1.触发条件是什么,是否有导致触点的抖动的情况!

2.继电器质量不好!

网友:
可控硅通断处理后,再继电器换相

网友:
继电器触点上面并RC吸收电路试试

网友:
继电器控交流电机,单相触电怎么不加rc吸收?

网友A:
总回路加一个可控硅做缓启缓停,电流为零时再用继电器换相,这是滚筒洗衣机的驱动方式,你想想它的寿命,可靠性可想而知

网友:
电机正转,反转,对继电器触点材质要求极高。买继电器时要特别说明。电路 上加rc吸收涌流只能稍稍改善,继电器触点材质是关键。

网友:
起码有个吸收回路吧,你这完全是硬抗啊

网友:
换个空调上用的大功率继电器试试!

60W,只要触点质量过关,应该没问题!

这型号有些标的是12A,120v。AC

网友:
30S一次换向居然敢用继电器,用个双向晶闸管多好?如果是单向电机,只切换电容就行。三相电机就更好说了,切换任意两项就行了。

网友:
选型超容量了吧,,,触点火花粘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回路加一个可控硅做缓启缓停,电流为零时再用继电器换相,这是滚筒洗衣机的驱动方式,你想想它的寿命,可 ...

这个思路相当可以啊

网友:
除了楼上这些方案外,会不会是反复短路吸收电容导致了继电器触点提前损坏。 按说C要串R。
卡钳一下电流波形看看

网友:
没有说过零检测??

网友:
要用两个继电器,先断开,延时一小段时间后再换向。带电换向容易坏继电器。

网友:
我觉得上面9楼说的值得参考。滚筒洗衣机也有正反转,民用产品大量验证了这个方案。

网友:
可以选用固态继电器,红发继电器应用需要打折的,而且折扣要大些,此前被坑过,把烧坏的拆开后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们遇到220v的交流接触器,都会在线圈上并1kΩ  0.1uf阻容吸收,1kΩ  0.1uf这两个是串联,然后包成一个器件并到线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