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thub上项目引用的其他项目 @符号后面的数字式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02):
一直用github看别人代码,有些项目用了其他的项目直接可以@, @后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用户名 #是issue或者pull request 的编号

网友:
大佬,@后面是子库,意思是说这个文件夹里的内容在另外一个库,可以独立管理这个子库

——————
原来是问数字是啥意思……
说老实话,数字是啥意思我还真没有想过,根据网址生成的数字?

网友A:
数字是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是版本号

版本号没那么长吧,估计是github自己给定的版本号,软件的版本号都是x.x.x形式

网友:
每次提交的哈希,取前7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