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国产精密运放可替换OP177

楼主(2020-04-02):
请教有国产精密运放可替换OP177的? 正负5V 电源输入,单运放,有零点调整端.谢谢了

网友:
搭车问下,求颗最便宜的运放。 带宽>=10M

网友A:
接触到国产两家有做模拟的,选型手册,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到国产两家有做模拟的,选型手册,仅供参考。

谢谢你了,请问你用吗?故障率怎样?

网友:
国产有仿造op27的

楼主:
朋友,能告知型号吗?谢谢了

网友:
似乎TP27可以用。这颗也不是仿造的,有的指标比OP27A好,有的不如OP27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能告知型号吗?谢谢了

OP27AZ,771厂的,他们厂还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27AZ,771厂的,他们厂还有很多

谢谢了,国产的IC很难找到.这个771厂,查了是生产  真空灭弧室    固封极柱 .没看到OP27.我的能力太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国产的IC很难找到.这个771厂,查了是生产  真空灭弧室    固封极柱 .没看到OP27.我的能力太差了 ...

不好意思,厂和所有时候我会搞混淆。http://xawdz.com/

网友B:
另外还有个,北京微电子研究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还有个,北京微电子研究所

非常感谢,我再看看

网友C(2023-02-17):
我们有OP07的原位替代产品OP177,具体请咨询电话:17749591565 李总,索取规格书和产品选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OP07的原位替代产品OP177,具体请咨询电话:17749591565 李总,索取规格书和产品选型手册。 ...

你们什么公司,大方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