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14016B四路模拟开关是不是双向的?

楼主(2020-04-02):
MC14016B四路模拟开关是不是双向的?

从符号图来看IN 和 OUT是对称的,我理解电流可以从IN到OUT,也可以从OUT到IN,是否理解正确?

网友A:
模拟开关都是双向的

网友:
是的。注意导通内阻,一般模拟开关内阻都比较大。

网友B:
.MC14016B四路模拟开关  ,这货是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14016B四路模拟开关  ,这货是不是很贵?

这个跟CD4016B引脚一样的,应该是不同厂家的同系列IC
这样的话价格不贵,基本逻辑器件,可以来做加通信器切换,对精度要求不高的采集信号也可以这用这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开关都是双向的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