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G3900+B250的电脑,支持win7吗?

楼主(2020-04-02):
长辈从破产公司捡来一台电脑,配置如下:

IdeaCentre 510A-15IKL

CPU:英特尔赛扬处理器G3900,集成显卡 Intel HD Graphics 510
主频:2.8GHz
缓存:2MB
2核2线程

芯片组:B250

2400MHz DDR4,4GB,内存插槽数量:2个

1TB 7200转/每分钟 3.5" SATAIII硬盘

自带操作系统:Win10家庭版64位

这台电脑win10肯定卡成翔,一共4GB的内存,win10开机内存就占用2.7GB,开几个网页就满了。

在不投入额外硬件支出的情况下,

这台电脑支持可以安装win7 x64吗? G3900的CPU好像是6代U

网友A:
hd510有win7驱动,没问题。先进bios改成csm,然后用dism把intel usb3驱动打到wim里面,再用win8pe把硬盘弄成mbr的(不弄mbr没法激活win7),建一个c盘,把镜像文件全部复制到c盘(不要复制setup.exe,会影响破解),然后执行bootsect /nt60 c: /mbr /force,然后进磁盘管理给c盘弄成启动盘,然后重启进入安装流程。这个流程可以保证100%成功率。

注意c:可以为任意盘符,只要都对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510有win7驱动,没问题。先进bios改成csm,然后用dism把intel usb3驱动打到wim里面,再用win8pe把硬盘弄 ...

这么复杂  常规安装不能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复杂  常规安装不能行?

除非你主板能插ps2键盘鼠标,usb不一定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主板能插ps2键盘鼠标,usb不一定能识别。

我后面试试看了。
电脑在媳妇的老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510有win7驱动,没问题。先进bios改成csm,然后用dism把intel usb3驱动打到wim里面,再用win8pe把硬盘弄 ...
再用win8pe把硬盘弄成mbr的(不弄mbr没法激活win7)

我自己试过,
win7专业版SP1 x86,在未分区的磁盘上直接安装,会强制把磁盘转换为MBR,
win7专业版SP1 x64,在未分区的磁盘上直接安装,会强制把磁盘转换为GUID,

两种安装完毕后 都可以KMS激活,已经亲自验证了。

激活方式:
1.开始搜索栏 输入cmd
2.右键cmd.exe 管理员运行
3.先安装密钥(这个是win7专业版的VOL密钥)
slmgr /ipk FJ82H-XT6CR-J8D7P-XQJJ2-GPDD4
4.设置主机名和激活
slmgr /skms kms.v0v.bid && slmgr /ato
完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试过,
win7专业版SP1 x86,在未分区的磁盘上直接安装,会强制把磁盘转换为MBR,
win7专业版SP1  ...

转不转gpt取决于你当前bios引导方式,不是取决于系统版本。gpt不能激活ultimate,我不用企业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不转gpt取决于你当前bios引导方式,不是取决于系统版本。gpt不能激活ultimate,我不用企业版。 ...

ultimate 不能KMS激活是因为没有VOL密钥。

退而求其次,只能用专业版了。

网友B:
之前挖矿 主板上就用这个CPU。功耗低一些。   装的 WIN7 系统,没问题的。  如果卡,慢,来个二手固态硬盘。

网友C:
可以的,我刚换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刚换了这个

核显和USB3.0的支持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挖矿 主板上就用这个CPU。功耗低一些。   装的 WIN7 系统,没问题的。  如果卡,慢,来个二手固态硬盘 ...

如果能装win7,那我就可以不用花钱买内存条了。
直接添加淘汰下来的固态就行了。

win7 x64开机内存占用不到1个G,自带的4GB内存也能足够流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