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流采样测量,有什么准确又简单的好方法?

楼主(2020-04-03):
我是用下图这样搞的,想的很简单,测量采样电阻的电压差,然后就可以计算出电流。样板做出来完全没办法用,电阻误差带来的电压差已经远大于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差了
请大家推荐一个电流测量电路,尽量简单点,能有专用芯片更好。只是工厂生产测试用,成本不敏感,样板也要手工焊,器件多了焊起来麻烦

网友A:
既然是工厂测试,买个万用表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工厂测试,买个万用表不好么?

电流测量只是一方面,还要记录其他各种参数的

网友B:
INA219, I2C 通讯,市场上很多模块卖。
INA199 等
TI 有一系列这种电流测量 IC

网友:
既然只是工厂测试, 可以用low side sensing. 测完不用这电阻就好。

网友:
多大电流范围?目测你的采样电阻太大了?楼上说的买高位万用表,最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测量只是一方面,还要记录其他各种参数的

那直接上个数据采集仪啊,何苦这么啰嗦

网友D:
一片MCP3421加个任意MCU,采样电阻使用0.005欧姆,电流测量范围能到1mA~50A,我已经在使用了,效果非常好

网友:
生产测试不是上仪器跟板卡嘛,速度快,质量稳定,项目停了还能利用。

网友:
需要测度大范围的电流?输出数字量的话上面的ina219之类的模块很好用,外接一个采样电阻就行,也不是很贵,输出模拟量的话acs712,霍尔电流传感器,内部采样,串进电路就行

网友:
INA199  缺点是电压不高,要想功能全就上INA226,电压电流功率什么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直接上个数据采集仪啊,何苦这么啰嗦

有现成的,成本也不高的话,当然也可以,麻烦您推荐一下相关产品
功能需求如下:
1、记录10路电压值,电压在50V以内
2、记录10路波形占空比,频率,相位关系等参数(频率几十到几百KHz,波形幅值50V左右)
3、记录上电瞬间,5路电压的上电顺序。
4、各项参数都要可以设置合格范围。
5、将每片板的各项测试参数与板子的序列号对应起来,记录到加密存储的文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片MCP3421加个任意MCU,采样电阻使用0.005欧姆,电流测量范围能到1mA~50A,我已经在使用了,效果非常好 ...

不谈精度就是耍流氓嘛

网友:
4楼好办法

网友:
采样电阻不要放在高端,放在低端一端接地,采样电阻两端电压运放放大后进AD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现成的,成本也不高的话,当然也可以,麻烦您推荐一下相关产品
功能需求如下:
1、记录10路电压值,电 ...

无纸记录仪,好像就是干这活的吖

网友:
INA180 INA181 INA183

网友:
推荐下我用的是MAX9938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现成的,成本也不高的话,当然也可以,麻烦您推荐一下相关产品
功能需求如下:
1、记录10路电压值,电 ...

我们有做多通道记录仪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电路的测法不可能测准的,本来两个点电压差就很小,还被你用电阻分压了,电阻本身精度误差可能把你的实际数据给吃没了。
看看4楼那个电路。你得直接差分放大。

网友:
假如电源和被供电设备无须共地,low side方式是最好。
假如一定要共地,用high side测量,对元件匹配精度要求非常高,
假如电压不高,还是用INAxxx吧,
电压再高,就需要隔离电路,电路就开始复杂了。

网友:
精密采样电阻+INA199之类的就可以啊

网友:
记得Ebike市场,TI有颗特供料,<¥1的,SNx012什么的

网友E:
ADI的Current Sense,见这个页面。
其实不外乎如下4-5种方案:
A)普通运放搭的低/高端Low/high side反向/正向差分放大器
B)  将差分放大器电阻集成至芯片内部,激光调刻而成,一致性,温漂更好的专用差分放大器
C)基于普通INA,仪表放大器,低共模电压的低/高端Low/high side
D) 低成本Sigma-Delta ADC,内置容性PGA实现1-128V/V的放大
E)有些场合需要做隔离,数字SPI侧隔离,实现起来更为简易些,是未来主流实现(现在隔离放大,还有线性光耦,放大器ACPL-xxx, AMC12xx/TI等方案)

网友:
直接买别人的成品板卡时间最重要没必要自己去搞又不是开发产品

网友:
LZ为啥不用现成的电流表或者电流表模块?接触式 非接触的都有现成方案,大到几kA 小到pA 精度都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A219, I2C 通讯,市场上很多模块卖。
INA199 等
TI 有一系列这种电流测量 IC

这个电路运放是3.3V供电,运放输入却是12V,这样子运放没办法正常工作吧?

楼主:
这个电路运放是3.3V供电,运放输入却是12V,这样子运放没办法正常工作吧?

网友:
你看一下 INA199 的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片MCP3421加个任意MCU,采样电阻使用0.005欧姆,电流测量范围能到1mA~50A,我已经在使用了,效果非常好 ...

这个可以测正负电流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运放是3.3V供电,运放输入却是12V,这样子运放没办法正常工作吧? ...

运放的工作电压 2.7V ~ 26V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放的工作电压 2.7V ~ 26V

普通运放的共模电压,一般都要低于供电电压
还要搞个15V左右的电压单独给运放供电才行,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上各位分享了好几个方案,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运放的共模电压,一般都要低于供电电压
还要搞个15V左右的电压单独给运放供电才行,比较麻烦

INA199内部就是一个差分运放。供电电压可以小于共模输入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ADI的Current Sense,见这个页面。
其实不外乎如下4-5种方案:
A)普通运放搭的低/高端Low/high side反向/ ...

刚才看了一下LTC2946规格书,居然可以测量共模电压为6V~300V的高边电流,太厉害了. 不知可否用分立元件做成这么高电压的高边电流取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刚才看了一下LTC2946规格书,居然可以测量共模电压为6V~300V的高边电流,太厉害了. 不知可否用分立元件做成 ...

记得BMS高边用的Gauge LTC2949,支持700V共模的。
ADI做过一个分立的500V共模的方案,CN-0218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现成的,成本也不高的话,当然也可以,麻烦您推荐一下相关产品
功能需求如下:
1、记录10路电压值,电 ...

https://www.adlinktech.com/cn/Da ... i-Function_DAQ.aspx

这些板卡+信号调理电路测试你这些东西不香吗?自己做的有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片MCP3421加个任意MCU,采样电阻使用0.005欧姆,电流测量范围能到1mA~50A,我已经在使用了,效果非常好 ...

这颗芯片共模电压太低了吧,只能用低边取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才看了一下LTC2946规格书,居然可以测量共模电压为6V~300V的高边电流,太厉害了. 不知可否用分立元件做成 ...

这里面有,外加三极管/MOS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片MCP3421加个任意MCU,采样电阻使用0.005欧姆,电流测量范围能到1mA~50A,我已经在使用了,效果非常好 ...

1mA到50A,精度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BMS高边用的Gauge LTC2949,支持700V共模的。
ADI做过一个分立的500V共模的方案,CN-0218

收藏好资料。

网友:
看过某老师在讲解BLDC电路的时候有用到类似设计,但是电路中没发现有C6,C7,D1,D2,不知道楼主的电路中是否可以省略C6,C7,D1,D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片MCP3421加个任意MCU,采样电阻使用0.005欧姆,电流测量范围能到1mA~50A,我已经在使用了,效果非常好 ...

这款共模电压只有5.5V?

网友:
怎不说电流最大的范围?!
就用锰铜丝吧!没法子了~

网友:
ACS758LCB 系列电流霍尔。简单好用,随便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