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51使用ST的串口下载工具默认是使用哪个串口?

楼主(2020-04-03):
STM32L051使用ST的串口下载工具ST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默认是使用哪个串口?不带L的STM32芯片一般是UART1 PA8 PA9引脚,这个L系列好像不一样。

网友A:
stlink/jlink多方便,现在还有人用串口下载?

网友B:
L05x系列:PA2/3,PA9/1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link/jlink多方便,现在还有人用串口下载?

一直用串口下载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05x系列:PA2/3,PA9/10

谢谢,都默认可以吗?

网友:
烂大街的  STLINK  JLINK  ...........

网友:
PA9/PA10 一般是这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串口下载的路过

串口下载的习惯是从stc年代过来的么? 换各种link吧,

网友:
虽然串口也可以在MDK实现自动下载,但加上供电一共6根线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