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在这塑料外壳上开孔,得用数控铣或雕刻机吧?

楼主(2020-04-03):
一个防水盒,将其中一个底部挖空,其它地方再挖几个孔。
盒子尺寸158*90*46mm,用什么设备加工比较合适呢?
一百个盒子吧,也不清楚单个盒子加工大概会多少,盒子单个买来是3.9元。

加工好的图片:

原始盒子图片:

网友:
一般卖这个盒子的厂家  是可以配合打孔的

网友:
加工费得10元左右吧,好几个方向好几次装夹。

网友:
我一般直接搞通孔,而且还是圆孔,简单方便,成本低
如果能设计一个面集中加工成本至少要少一半,呵呵

网友:
这个好大工程呀。

网友:
怎么搞这么复杂开几个孔

楼主:
回楼上各位,开孔和PCB插座走向是客户要求的,我只提供板子。
开始客户兴致高,有加工中心数控铣这些装备,不在乎成本,今年客户不想自己动手,让我想办法把壳子一并加工好。

----------------------------------------
刚才咨询了壳子厂家,100个的话,可以考虑开孔,15块加工费/个

网友:
量大点的话直接开模

网友:
雕刻机足矣,数控铣(加装刀库之后就叫加工中心)就大材小用了。
用大行程的就可以一次性加工几个外壳的表面。

网友:
量小累成狗,量大送二奶

网友:
圆孔方便钻,用台钻或手电钻就可以了。感觉方孔就麻烦

网友:
方形的孔,就只能雕刻机上了,圆形的买那种木工用的钻头,就可以轻松搞定,普通钻头,如果自己不会磨,是不行的,会把塑料掀起很大一个大孔的,根本没法正常打孔,除非自己有能力打磨钻头成定心钻的模式。我当年在我老爸远程电话指导下,磨成功的,不过因为电磨太烂(手枪钻加工迷你打磨头),效果还是差强人意。

网友:
方孔雕刻机圆孔台钻做个夹具

网友(2020-06-08):
机械加工挺麻烦

网友:
小型雕刻机就行了。做一个夹具快速换工件

楼主:
都忘记来交代后续结果了,找了同学,用普通铣床加工,虽然有些粗糙,加工费也是给15一个。

网友:
以前在单位都是自己加工,一台钻洗机就能解决

网友:
楼主位的开孔,都是原形和方形,使用普通手摇铣床可可以。100个很快就加工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忘记来交代后续结果了,找了同学,用普通铣床加工,虽然有些粗糙,加工费也是给15一个。 ...

太贵了。

找卖盒子的帮你加工,最多收3-5元。

超过5元就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贵了。

找卖盒子的帮你加工,最多收3-5元。

盒子买来就是3块多钱,ABS料。
开始我也是问过淘宝卖壳子的厂家,开价15加工一个,数量100个起的加工费用,也问过其它淘宝卖壳子的,也是差不多。
都说是要4面加工,人工太费时。我找我同学时候,他都觉得普通铣床加工15一个不挣钱,要是上数控加工的,他说要40几块钱加工1个。
反正最后加工好凑合能用,比较粗糙,有个按船型开关的地方,该换小刀的也没换,一样用粗刀,倒角半径太大,搞得装开关没那么好装。
机械加工收费,感觉也没个准的,都是看人心情,一个小时加工好10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淘宝 卖壳的厂家 开孔都是按 1元/1个孔 来计算的,非常不划算。
之前做一批一两百个 类似lz的盒子, 都是我老爸 用小台钻+靠板给加工完的
问了本地也没有 能批量接这样活的人
正在找 适合加工 塑料外壳开孔的雕刻机
主要是速度和 Z轴, 很多壳子较高,太低的龙门架放不进去
希望大家能推荐合适的

网友(2020-07-25):
我也在为塑料盒子开方孔这事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