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ype-c的引脚顺序

楼主(2020-04-03):
在wiki上的官方说明,电源外的数据引脚顺序都是两面交叉,即正反插,数据信号的定义是不变的,而且公头母头定义一样。

但是在type-c的连接器数据手册中,母座的引脚定义确和官方文档不一致,正反插,数据信号正好相反,公头确和官方文档一致,我查了多种type-c连接器的引脚定义,都是这种情况

现在真是有点晕了,这种接口到底该怎么用,直接用连接器数据手册上的定义,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看人家资料没毛病啊,公母头要镜像才能对上

网友A:
这是Cypress官方的图纸。注意事项:
(1)D+/D-必须对应USB2.0的DP/DM;
(2)TXn+/TXn-必须接到设备的TX端(FX3的SSTX);
(3)RXn+/RXn-必须接到设备的RX端(FX3的SSRX);
(4)Pinout按照TypeC的线序布;
(5)TX1/RX1是一组,TX2/RX2是另一组,勿混用TX1/RX2或TX2/RX1。
我们已经在产品上用了,一切正常,USB3.0模式正常工作。

楼主:
我又在某商城了查了几种,type-c的母座,发现楼主位精拓金那款,确实与其他型号母座引脚定义不同
感觉大概率是精拓金的手册有误

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Cypress官方的图纸。注意事项:
(1)D+/D-必须对应USB2.0的DP/DM;
(2)TXn+/TXn-必须接到设备的TX ...

啊,(TX1/RX1是一组)和(TX2/RX2是另一组),不是同一组信号吗?只是布线时候,连在端子不同的位置,使之实现正反插这样?

网友C:
USB2.0 接GND,VBUS,D+/D-,两边都要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TX1/RX1是一组)和(TX2/RX2是另一组),不是同一组信号吗?只是布线时候,连在端子不同的位置,使 ...

不可以。typec主控4对线都有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typec主控4对线都有连接。

那请问老哥,不是有那种TYPE-C转USB 3.0-A的线吗?移动硬盘用的,是怎样把那4对线映射成USB 3.0-A的两对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SB2.0 接GND,VBUS,D+/D-,两边都要接.

是啊,2.0是这样正反边都用同样的信号线;但现在看起来,3.0那组,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导线连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老哥,不是有那种TYPE-C转USB 3.0-A的线吗?移动硬盘用的,是怎样把那4对线映射成USB 3.0-A的两对 ...

这种线只有一面是OK的,另一面没有接。所以TypeC才会出一堆又一堆的切换芯片(自己找Cypress的TypeC应用电路,上面有电路连接)。如果你确定你只会用这种线,那你理论上可以直接连一起(不过我建议用电容串一下)。注意:布线务必保证严格等长(PIN到电容,电容到TVS,TVS到Peripheral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只有一面是OK的,另一面没有接。所以TypeC才会出一堆又一堆的切换芯片(自己找Cypress的TypeC应用 ...

算了,刚想用TYPE-C的座子,传输一个USB3.0的信号,看来正反接不好搞,我还是用标准的USB3.0-A座子吧,免得后面用的人叽歪了,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算了,刚想用TYPE-C的座子,传输一个USB3.0的信号,看来正反接不好搞,我还是用标准的USB3.0-A座子吧,免 ...

如果有实力布线还是尽量TYPE C 吧,毕竟C太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实力布线还是尽量TYPE C 吧,毕竟C太爽了

要支持正反接,需要额外电路啊,都不熟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啊,2.0是这样正反边都用同样的信号线;但现在看起来,3.0那组,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导线连通了 ...

那种3.0的线就是简单的直接连通的,我买了9个焊点的带板的TYPE C 公头做了几根这样的数据线了,另一端的线上DELL的3.0打印线,才3块多一条,加上头子成本不到4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支持正反接,需要额外电路啊,都不熟悉

肯定不需要额外的电路的,我觉得是像你说的那样直接并在一起,但是要注意两个CC脚,否则碰到真的C主控就难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种3.0的线就是简单的直接连通的,我买了9个焊点的带板的TYPE C 公头做了几根这样的数据线了,另一端的 ...

支持正反插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需要额外的电路的,我觉得是像你说的那样直接并在一起,但是要注意两个CC脚,否则碰到真的C主控就 ...

CC直接悬空?因为转出来基本确定是标准的USB 3.0-A的那种端子,这上面没有CC引脚,感觉type-C那端只能悬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支持正反插吗?

刚才特地找那个头子量了一下,公头的3.0的信号是接在A2 A3和B10 B11上面,母座那边的我真没有玩过,反正我这样做出来的数据线是支持正反插的,可能是母座那边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直接悬空?因为转出来基本确定是标准的USB 3.0-A的那种端子,这上面没有CC引脚,感觉type-C那端只能悬 ...

CC肯定不能直接悬空,否则拿两头都是TYPE C 的线过来,你的母座的CC信号就没有了,但CC信号正常也只是一个上下拉电阻而已,具体的就得问别的高手了,我只是半桶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特地找那个头子量了一下,公头的3.0的信号是接在A2 A3和B10 B11上面,母座那边的我真没有玩过,反正 ...

那公头线的A10、A11和B2、B3是悬空吗?那也是接半边大法,估计在母座那里有特殊处理过,用了芯片或者我的直接相连或者上面坛友说的串电容后直接连,这样,呵呵

网友:
公头线的A10、A11和B2、B3是悬空的,我量过了。

网友E:
A-C的,C口之接了其中一组,设备端去识别CC在哪面然后设备里有USB3.0的开关去切换

网友F:
1. USB3.0AM TO USBCF 不加切换芯片只有一面可以达到USB3.0速度。
2. USB3.0数据线不能并接。USB2.0可以并接。
3. 当USBCF要做正反插都有3.0信号,一种方法是用切换IC,另一种是用HUB出2组信号,正反面信号各用一组。
4. ASM家有一个USB3.0转USBCF正反插的芯片,带CC正反面识别切换。
5. USBC的双面信号功能是靠母座对信号切换的,公头只接一面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1. USB3.0AM TO USBCF 不加切换芯片只有一面可以达到USB3.0速度。
2. USB3.0数据线不能并接。USB2.0可以并 ...

老哥,现在我要做的是母端的设备,然后那个模块只出来一组USB3.0的信号,那么简便使用TYPE-C的正反插,看起来就没可能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的,C口之接了其中一组,设备端去识别CC在哪面然后设备里有USB3.0的开关去切换 ...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设备端,但是感觉用Type-C要支持正反插,要额外增加识别电路,就不如用USB3.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现在我要做的是母端的设备,然后那个模块只出来一组USB3.0的信号,那么简便使用TYPE-C的正反插,看 ...

对,不加芯片,是无法做到双面信号的,看来你只能用USB3.0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只有一面是OK的,另一面没有接。所以TypeC才会出一堆又一堆的切换芯片(自己找Cypress的TypeC应用 ...

老哥,请教下,看别人的设计SS_TX对和SS_RX,这对与对之间,并不需要等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请教下,看别人的设计SS_TX对和SS_RX,这对与对之间,并不需要等长? ...

不用。usb的3对是独立的,随意走,对内要严格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usb的3对是独立的,随意走,对内要严格等长。

感谢老哥指点!

网友:
可以看我之前一个贴子。
年前也在研究这个事情,如果你的设备是母座,需要通过CC引脚上的电平识别出插的哪一面,再加一块USB3.0切换开关切换到对应的信号组,开关芯片TI,ON等都有提供。

USB-A(公)转TYPE-C线:里面只使用了一组,对应那组的CC接了上拉,type-c设备根据CC线上的电平知道插的是哪一面。
TYPE-C转USB-A(母),就是OTG线。 TYPE-C端也只使用了一组线,对应那组的CC线接了5.1K的下拉。type-c插入主机后,主机会根据在哪个CC上有下拉来知道使用哪一组通讯。

网友:
TX和RX不用等长,只有差分线自身需要做等长。

网友:
不用等长。

网友:
好帖子,做个记号!

网友:
看来typec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