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设备共用一个DC电源,串口通信用连接gnd么?

楼主(2020-04-03):
两个设备共用一个DC电源,串口通信用连接gnd么? 两个设备分别从一个dc上引进v+和V-

现在要串口通信,需要连接gnd?如果连接会不会一个有干扰走这个gnd呢?把另外一个干扰到?

网友:
不是隔离的话已经共地了 连不连都无所谓

网友:
电源地噪声比较大,如果是高速信号或则距离远的话,最好单独加个信号地进行连接

网友:
无论电源是否隔离,连接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