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管控生产,我们需要测试记录系统,请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20-04-03):
功能需求如下:
1、记录10路电压值,电压在50V以内
2、记录10路波形占空比,频率,相位关系等参数(频率几十到几百KHz,波形幅值50V左右)
3、记录上电瞬间,5路电压的上电顺序。
4、各项参数都要可以设置合格范围。
5、将每片板的各项测试参数与板子的条码序列号对应起来,记录到加密存储的文件中。

请大家推荐一下,有没有现成的产品可以使用?

网友:
之前接触过一些工厂 基本这类都是买板卡 然后用labview测试。

网友:
如果现有的数据测量采集板卡能满足要求。
做自动测试设备的公司会用这些 off-the-shelf 的板卡做系统集成。
如果没有满足条件的板卡,则要自己开发。
PC 上的软件有些是用  Labview,有些是自己写 GUI 软件。
搜索一下治具或自动测试设备就能找到供应商。

还有,你应该把一些参数列出来,如:
0. 是否已经有测试架的机械装置(机构,探针,气动等)
1. 测量精度
2. 测试每个单元的速度
3. 项目的截止日期
4. ...

网友A:
楼主有没兴趣给你介绍一下,我以前公司就是做工装夹具自动化测试的。

网友:
我有部分工作就是干这个的,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兴趣给你介绍一下,我以前公司就是做工装夹具自动化测试的。

可以介绍一下呀,这种系统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估计的看服务,供应方案的公司规模。

网友:
很常规的功能测试系统,我们就是专业做这个的,楼主有兴趣可以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