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直流电机驱动芯片(24V,6A)

楼主(2020-04-03):
如题,请大家推荐一款直流电机驱动芯片,国产或者国外的均可,尽可能是小一些的封装
电压是24V,最大工作电流在6A左右的

网友:
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

网友A:
TLE6209,可能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E6209,可能有点贵

果然有点贵,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种有刷和无刷驱动模块是否可以,如果想用芯片自己搭电路也可以

模块什么价格?哪里能采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块什么价格?哪里能采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块什么价格?哪里能采购?

工业品几十,比这个芯片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