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机箱震动,除了噪音外,还有别的危害么?

楼主(2020-04-03):
台式机每次重启,似乎都有些震动的很小的声音,要拍几下,就基本没声了
应该是机箱和细微的振动,为什么电脑会出这种奇怪的问题呢

这种振动对机械硬盘是否会造成损伤呢?如何评估?

网友A:
你拍它怕不是坏的更快,硬盘螺丝加橡胶垫嘛

网友:
换个  CPU 风扇就彻底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拍它怕不是坏的更快,硬盘螺丝加橡胶垫嘛

轻拍2下就行了,就是麻烦

网友B:
可能是哪里松了。话说人类都有用拍打方式维修电器的本能,这种本能不会因你是专业人士而有所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哪里松了。话说人类都有用拍打方式维修电器的本能,这种本能不会因你是专业人士而有所不同。 ...

想了想,还真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