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酬劳200元)请专业PCB工程师帮忙,PADS的PCB转gerber文件

楼主(2020-04-03):
有个pads软件画的PCB文件,需要发线路板厂制作,但PCB工厂需要导出gerber文件,我这边不熟悉转换流程,担心出错,付200元酬劳,请专业工程师联系我导出GERBER文件。
注:我是想小批量制作一批,避免出错,最好是专业的pcb工程师来做。
联系qq:417238282

网友A:
嘉立创上有pads转gerber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上有pads转gerber步骤。

是的,可以看看教程来导出gerber文件,但是自己没有把握,担心弄错。
因为要小批量,需要慎重一点

网友:
自己上jlc教程导出,然后5¥包邮打5片pcb,,,,焊上一片验证一下

网友:
太简单了,我导出一个CAM,你导入生成即可。
你的是几层板的?我只有2层和4层板的。

网友:
都让开,让我来

网友B:
楼主那么诚心诚意付费!

搞技术的总是喜欢拆台,非要做到免费才显得技术高超!

把机会留给合适的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么诚心诚意付费!

搞技术的总是喜欢拆台,非要做到免费才显得技术高超!

一次性小批量  这钱不是很好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次性小批量  这钱不是很好拿的

非专业人士,不知道水深浅!

意思是诚意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专业人士,不知道水深浅!

意思是诚意不够?

不是诚意  你怎么保证转出来做好的板跟原文件设计意图一致?不是pads在jlc那是怕得死?如果好沟通问题不大就是。

网友:
楼主,你先看教程导出GERBER,然后用嘉立创的助手,上传GERBER文件,系统会给你生成实物图,你核对实物图就差不多了

网友D:
我来吧,导不成不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次性小批量  这钱不是很好拿的

就导个gerber而已,我觉得这个钱很好拿啊,举手之劳嘛!~让给楼下了。

网友E:
输入指令@camdocs,就可以出GERBER文件,后添加  Drill Drawing  NC Drill二个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看看教程来导出gerber文件,但是自己没有把握,担心弄错。
因为要小批量,需要慎重一点 ...

我一直是用GERBER文件的,JLC上面有个生产稿服务,可以在下单后看到成品图。

楼主的板很复杂吗?2-4层板导GERBER文件很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来吧,导不成不要钱

楼主最怕导错了,不是导不导得成。

网友:
我们有一键出gerber脚本

网友:
楼主,你这活我接了。pcb发过来吧。

网友F:
200块大家感觉给多了,如果楼主意思是叫你好好帮忙检查检查,200一点也不多。。。

网友:
看来坛子里专业PCB工程师不多啊!

网友:
楼主转了没? 我可以帮你你搞定,附带检查

网友:
我来,微信liuliuset2009

网友:
还可以用CAM350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200块大家感觉给多了,如果楼主意思是叫你好好帮忙检查检查,200一点也不多。。。 ...

一直都是转geber文件再外发。

只是没转过pads的文件,请教会有哪些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入指令@camdocs,就可以出GERBER文件,后添加  Drill Drawing  NC Drill二个文件

有些座标位要看准,不然孔对不上。根据PCB对应层关系来选择会靠谱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是转geber文件再外发。

只是没转过pads的文件,请教会有哪些坑?

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关系,具体要看设计文件的层是怎么对应的。常规是直接导出,但如果选择不对有可能对不上。另外还有钻孔坐标,还有solder层的比例,BGA和非BGA会有一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