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段使用7z命令行用来打包的代码

楼主(2020-04-03):
大家是否写到一半的时候,是不是很困惑
想打包备份一下代码再工作,
但是里面很多过程文件编译文件要清除一下才能打包,造成很大的不方便.
我介绍一个快速的打包方法,可以排除特定的文件夹特定的扩展名,这样就不用每次都清除缓冲再打包了

以下是powershell代码
使用前请将7z.exe添加到系统环境变量path,

如果电脑可能有多个7z.exe且都添加到系统环境变量path,所以可以复制并重新命名,保证是我指定的exe文件
也可以把7z.exe的完整路径替代下面的第三行命令的第一个字段7z(默认应该是: C:\Program Files\7-Zip\7z.exe)

$tt = Get-Date -Format 'yyyyMMddhhmmss'
$name =  [io.path]::GetFileNameWithoutExtension("$pwd")
7z a -t7z "$name@$tt.7z" -xr!build -xr!gradle '-xr!*.Obj' '-xr!*debug' '-xr!*venv*' '-xr!*node_modules' '-xr!*Debug' '-xr!*.gradle' '-xr!*.git' '-xr!*.vtg' '-xr!*.zip' '-xr!*.log' '-xr!*.7z'

压缩之后应该是 当前文件夹名称@20200403020324.7z 这样的格式, 连重命名都省了

'-xr!*.7z' 是排除7z扩展名文件,
'-xr!*Debug' 是排除debug文件夹
可以按照这个样子自己添加

网友A:
这时候就看出git/svn的好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时候就看出git/svn的好处了

我能不能说,你这是赤裸裸的在伤口上撒盐啊,太过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时候就看出git/svn的好处了

如果程序需要外发给别人, 就不一样了,各有各的用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程序需要外发给别人, 就不一样了,各有各的用处的

git export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程序需要外发给别人, 就不一样了,各有各的用处的

SVN export

网友:
git archive --format tar.gz --output "xx.tar.gz" master

楼主:
欢迎大家来交流, 楼上的几位git命令用的不错嘛 ,
但是你们打包之后不是还得手动修改名字, 哈哈,
这一条你们还没有超越我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大家来交流, 楼上的几位git命令用的不错嘛 ,
但是你们打包之后不是还得手动修改名字, 哈哈,
这一条 ...

确实如此
感觉还是你的方法最好
希望你坚持用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大家来交流, 楼上的几位git命令用的不错嘛 ,
但是你们打包之后不是还得手动修改名字, 哈哈,
这一条 ...

真是死鸭子嘴硬、死要面子,自己在楼主位说“想打包备份一下代码再工作”,后面发现兜不住了就又说“如果程序需要外发给别人”,后面发现还是兜不住,就赶紧说“打包之后不是还得手动修改名字”。我现在告诉你,export到文件夹直接设置名字,压缩后不需要改名。就算要改名,也比你那个输入命令行来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