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加工一个铝合金件,激光切割精度就行

楼主(2020-04-03):
谁有雕刻机或激光切割 请帮忙加工个零件 10个厚的铝板

网友A:
1.激光切不了铝
2. 淘宝就有,我以前搞过

网友:
假货宝随便一搜全是干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激光切不了铝
2. 淘宝就有,我以前搞过

激光可以切铝,只是效率不高。铜铝之类的对光纤激光的吸收率比较低

楼主:
感谢指导,淘宝搞机加工的说激光加工速度快,费用低,但是精度一般,孔不能太小还得大于板厚

网友:
上数控,200元搞定

网友:
10mm的铝板激光有点呛,如果是直接用板材,厚度工差会比较大,如果精度高的话,两面要光。内部倒角那里不合理,没有带R,条件允许的话不如把倒角改成R角。 尺寸标注最好优化一下,零件是y轴对称的,x0可以设置在中间,y0设置在底部,坐标标注就很好看了。这个零件如果内倒角那里改成R角,炮塔铣床用铣刀钻头都可以做,内孔要求高的话用铰刀光一下。

网友B:
哪里有合适的铣削加工,我经常有小量一些铝合金腔体加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合适的铣削加工,我经常有小量一些铝合金腔体加工

如果是工业不发达的地区,汽修集中的地方,一般都会有一两家车,铣,钻加工的店,如果运气好,还能碰到数控加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工业不发达的地区,汽修集中的地方,一般都会有一两家车,铣,钻加工的店,如果运气好,还能碰到数 ...

腔体大概率是需要用稍微高级点的数控中心,
其实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小厂家几乎死完了,大厂家看不上或者忙不过来:(
所以很难找到加工的地方
哎,难啊

网友:
给你免费做一下吧,你私信我,我给你地址,你买铝板过来,我给你用雕铣机做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合适的铣削加工,我经常有小量一些铝合金腔体加工

人在北京,你可以找我,小批量最好能在20个以上,精度保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人在北京,你可以找我,小批量最好能在20个以上,精度保证

20个没问题,我一般是加工一次3、40个,
看看能不能长期合作,我现在难在机加
这个腔体做了5、6批了,每次都是求着人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腔体大概率是需要用稍微高级点的数控中心,
其实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小厂家几乎死完了,大厂家看不上或者 ...

我猜是播放器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个没问题,我一般是加工一次3、40个,
看看能不能长期合作,我现在难在机加
这个腔体做了5、 ...

私信您了,有兴趣找我做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是播放器之类

人家是军火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腔体大概率是需要用稍微高级点的数控中心,
其实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小厂家几乎死完了,大厂家看不上或者 ...

这个六面加工,连基准面都没有,就算做夹具,三轴机精度稍微差点都接不好。如果底部不是通的,还容易点。

网友:
楼主,我可以介绍一个朋友帮你做,质量不错,价格自己谈,
我们公司很多铝件多是发给他加工的。
另外,生成刀路需要发给他3D源文件的(中间格式也可以)。
坐标:佛山顺德

网友:
万能的淘宝就是价格贵点激光的不行精度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