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稳压电路是个怎么理解?有图请教其原理..

楼主(2020-04-03):
我的理解是(个人不太懂所以提出来,请大侠们指点一二):B+是电池端总正端有52.8V,那经过R77与R61 、12V稳压二极管D7就导通了一直接地。那这个电源部分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D7要导通了稳压器后面才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要导通了稳压器后面才有电压

导通了不是接地了嘛? 不理解,麻烦指点指点

网友:
无视阻值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通了不是接地了嘛? 不理解,麻烦指点指点

稳压二极管,导通了电压差就是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通了不是接地了嘛? 不理解,麻烦指点指点

那玩意是稳压管啊,只要它前面有电阻,你也别管他是不是导通不导通了,反正这个管子两端就是12V

网友B:
看起来像是过压欠压双重保护电路。
1. 当电压低于下限的时候,D7、Q19、Q20、Q24、D23都不导通,电路断开
2. 当电压高于上限的时候,D7导通,使得Q19、Q20、Q24的BE处于反偏状态,电路断开
3. 当电压在下限和上限之间的时候,D7不导通,Q19、Q20、Q24、D23导通,电路开启
4. 至于下限和上限的电压是多少,因为稳压管的特性,可能会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范围

我也不太懂,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这是电动车的速度表吗?为啥不上的DCDC呢。成本也差不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过压欠压双重保护电路。
1. 当电压低于下限的时候,D7、Q19、Q20、Q24、D23都不导通,电路断开
2 ...

只是一个线性稳压器  不要想太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导通了不是接地了嘛? 不理解,麻烦指点指点

导通了不是相当于导线直接连过去接地,是有电阻的,消耗一定电流,但是不会把电源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通了不是相当于导线直接连过去接地,是有电阻的,消耗一定电流,但是不会把电源短路了 ...

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个线性稳压器  不要想太多

我水平差,不怕丢人,是怎样理解的就怎样说,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个线性稳压器  不要想太多

【个人认为】
准确的说,应该是限流+稳压电路。适合于轻负载电路

楼主:
又想到个疑点  :因为Q20的基极比发射极高所以Q20的CE极导通、但是C极的电压来算的话,R77和R61并没有分压起到一个限流作用,所以C极的电压值按总压算的话是52.8V。 Q24的C极也是52.8V、Q19的C极也是52.8V。那么12V的信号输入到稳压芯片,这12V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水平差,不怕丢人,是怎样理解的就怎样说,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嘿嘿嘿 ...

我也水平差 。丢人不怕 ,重要的是能学到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想到个疑点  :因为Q20的基极比发射极高所以Q20的CE极导通、但是C极的电压来算的话,R77和R61并没有分压 ...

你也说了基极比发射极高,E极怎么可能高过基极(12V)?高过了就不通了,这就是个负反馈.
射极跟随器了解一下

简单总结一下规律:若B>(E+0.7)则CE电阻减小,否则CE电阻增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过压欠压双重保护电路。
1. 当电压低于下限的时候,D7、Q19、Q20、Q24、D23都不导通,电路断开
2 ...

只是一个预稳压电路而已,后面SGM2200的输入电压范围不够,所以得加一级简易稳压将电压降下来,同时也可以减少SGM2200的发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是一个预稳压电路而已,后面SGM2200的输入电压范围不够,所以得加一级简易稳压将电压降下来,同时也可 ...

我仿真了一下,低电流的时候确实能稳压,大电流的时候效果差。而且看起来实际上功率都被那个510R的电阻给分担了,如果这样的话,为啥不直接用一个510R后面接一个稳压管?

网友:
抓住三极管be结压降Ube在0.7~0.6V左右,而且此值是稳定的,D7稳压在12V,经过Q19,Q20,Q24三个三极管be结,因此U6的IN约为(12-0.6*3)=10.2V左右。如果想进一步分析抓住三极管是个双极管,Ic是一个受Vbe压控的电流源。

网友:
去看下安捷伦或者福禄克的直流电源,都有一个相位调整电路,相同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仿真了一下,低电流的时候确实能稳压,大电流的时候效果差。而且看起来实际上功率都被那个510R的电阻给 ...

你是魔鬼吗,本来这个电路就是用在小电流场合的,(52v-12)/520最大也就80多毫安,不同场合用不同的电路,省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仿真了一下,低电流的时候确实能稳压,大电流的时候效果差。而且看起来实际上功率都被那个510R的电阻给 ...

有没有想过如果负载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几mA,但峰值却需要100mA的场合,你的510R和稳压管要产生多少热量?

网友:
就是个射极跟随器,3个管子可以简化成一个来理解。压降大部分消耗在管子的ce极。

网友:
输出是 12-0.7*3=9.9v
是吗,我模拟比较菜

网友:
沒必要三颗大林顿,元件漏电使在小电流时失去稳压。一颗三极管可用,1MΩ 大大了大。

网友E:
这直接降压,损失直接给变热能去了!DC2DC 会是较好点的选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直接降压,损失直接给变热能去了!DC2DC 会是较好点的选择吧?!

高压DC-DC的静态电流一般都比较大,如果负载大部分时间都是小电流,线性稳压的整体效率反而更高。

楼主:
这里气氛是真的好  谢谢各位

网友:
看这个
https://e2echina.ti.com/cfs-file ... 574078E577C68B_.pdf

网友:
小电流稳压电路,看起来元器件挺多,这方案有点不经济

网友:
就是一个72V硬稳3.3V的电路,R8用来耗散大部分功耗,后面那一套三极管加稳压二极管的电路用来限压,但是还是滚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