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电路输入阻抗问题。如何提高通信线路输入阻抗

楼主(2020-04-03):
电路图如图。电力载波通信相关。载波信号从C点进入后进入LM567进行解调。载波频率200KHz。LC振荡电路本意是提高输入阻抗,以便于接更多模块。设计阻抗应在2K左右,但实际上只有几百欧。这种情况下只能接大概三四个模块信号幅值就不够了。有没有什么办法提高阻抗?或者说这个电路设计本身有什么误区?三态门是调制信号用的。

网友A:
是要減少三态门的输出阻抗,而提高567侧的输入阻抗,就像是TTL门可推动十个门(扇出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減少三态门的输出阻抗,而提高567侧的输入阻抗,就像是TTL门可推动十个门(扇出十)。 ...

大佬,请问那像这种输入输出都走同一条线路的要怎么办呢,只要输入阻抗高了输出的时候好像就必然会高啊。在567侧加一个上拉可行吗

楼主:
继续求大佬们帮帮忙。公司项目。已经快被逼疯了。这个LC谐振理论上在240KHz时可以有十几K的阻抗,但实测就1K多。

楼主:
已解决,具体参见: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1316072
在测试中发现三态门被打通了所以阻抗偏低。加个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