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2轮自平衡小车可以做到完全静止吗?

楼主(2020-04-03):
        最近在家想搞个综合性的制作,还是选中了火热了很久的自平衡小车,就是2个轮子的倒立摆,我看了一下网上的视频,不知道为什么在静止的时候,很多车都会不住的前后往复运动,甚至是不住的来回抖动,感觉不太好。

        请问有没有玩的熟的朋友告知下,是不是齿轮箱的齿轮间隙造成的,如果使用无刷直驱是否可以改善?

网友A:
不太清楚你说的这种车

但如果尝试使用一个具有明显间隙,轴又很灵活没有什么阻尼的减速器进行伺服控制,是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的,换直驱应该会有改善,但不必非得是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你说的这种车

但如果尝试使用一个具有明显间隙,轴又很灵活没有什么阻尼的减速器进行伺服控制,是 ...

就是那种大学生比赛的那种自平衡小车。

网友:
人闭上眼睛都会为了保持平衡而晃动。

网友:
小米的可以啊

楼主:
好像有印象,不过那玩意重得很,稳定相对容易,很想知道轻些的制作效果,我截的图是YOUTUBE上看到的,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抖动。

网友B:
完全不动要依靠机身摇摆,是可以的 无刷直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动要依靠机身摇摆,是可以的 无刷直驱

你是说cubli?

网友C:
感觉可以加一个旋转的平衡轮,本体不晃,但是平衡轮旋转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可以加一个旋转的平衡轮,本体不晃,但是平衡轮旋转保持。

这个搞复杂了,只是单纯的倒立摆平衡车。
还不如做个CUBL l了。难道兄弟搞过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搞复杂了,只是单纯的倒立摆平衡车。
还不如做个CUBL l了。难道兄弟搞过这个? ...

没有做过,只是直觉。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动来保持平衡才行。

网友D:
直驱就能做到静止不动了,如果不是直驱就会有减速齿轮回隙的问题,导致来回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驱就能做到静止不动了,如果不是直驱就会有减速齿轮回隙的问题,导致来回动 ...

感谢云台大侠回复。

顺便请教一下:用一个姿态估计模块输出PITCH角度,装在一个伺服电机的轴上,把这个PITCH角度作为伺服电机的位置给定值,当然这个位置值需要简单换算下,这样的话,让姿态模块保持水平,是否可以构成一个无刷云台,会不会有响应滞后的问题?谢谢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云台大侠回复。

顺便请教一下:用一个姿态估计模块输出PITCH角度,装在一个伺服电机的轴上,把这个P ...

云台就是这样的原理啊,但是你刚只给了角度环,应该还要有个速度环,做个串级PID就行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云台大侠回复。

顺便请教一下:用一个姿态估计模块输出PITCH角度,装在一个伺服电机的轴上,把这个P ...

响应滞后主要是因为得到的角度或者角速度有噪声,所以需要一些滤波,但是不能滤波太过了,要不然会导致相位的延迟,就会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响应滞后主要是因为得到的角度或者角速度有噪声,所以需要一些滤波,但是不能滤波太过了,要不然会导致相 ...

我的想法是这样: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三环控制的简易交流伺服,速度环最低0.1RPM,然后工作于位置环下,为了响应快速,我就不加梯形速度曲线了,这样用电位器作为位置给定,电机轴可以转的非常平滑,响应感觉还比较的快。
然后我想把姿态估计模块的PITCH输出作为水平位置给定,让固定在电机轴上的姿态模块保持水平,你看这样是否可以?

我现在做的简易交流伺服,电机轴可以加一个长条铝块,而且电机轴是装在铝条的末端,这样应该和你做的云台不一样吧?可能云台是要求重心在轴心的吧?

也许你做的无刷云台是把陀螺仪的角速度输出作为速度环的反馈了,这样效果应该是最好的。我不想做无刷云台,只是想体验一下像你在镜子里旋转手柄,而相机保持稳定的效果,现在还没有做过。
谢谢给出建议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三环控制的简易交流伺服,速度环最低0.1RPM,然后工作于位置环下,为了 ...

嗯,按道理应该是可以,但是你至少要三个轴才行,少一个都很不稳。。。

网友:
当然可以…电机也闭环控制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