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测量呼吸管路的气压传感器选型

楼主(2020-04-03):
有个朋友在参与一个呼吸辅助设备方面的项目,他还没选择好气压传感器。
他举了一个例子是 Hoperf 的 http://www.hoperf.cn/sensor/pressure_sensor/HP203B.html

但这类传感器实际上要工作在高氧气浓度和一定的湿度范围内,我怀疑上面这种 MEMS 传感器能否胜任。
查了一下资料,气压传感器的类型相当丰富,有些是带有管路连接头的那种,像 Honeywell 的传感器:

麻烦有经验的坛友支一下招,谢谢。

网友:
楼主真是骨骼清奇啊,气体压力传感器,内部是压力敏感的器件,氧气浓度和湿度,可以忽略不计,只要不是腐蚀性气体。

我在用一颗传感器,也是第一次用,感觉好玩的东东,对压力变化很敏感。

网友A:
现在流行玩这个,,呵呵呵  工业上  老摩托螺拉的  MPX系列  常用

网友:
这种MEMS传感器可能线路或电桥那一侧是不在被测气体那一侧的,得看具体结构,但不一定能得知这个结构

网友:
水,滴到震动膜上,波形振幅马上就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流行玩这个,,呵呵呵  工业上  老摩托螺拉的  MPX系列  常用 ...

MPX系列不知道有没有单管能测正、负压的, 我手头有个MPX2100,双管的

网友:
Freescale(NXP)的MPX2010系列,应该比较常见,价格也不贵
Honeywell的应该不好买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的信息。

网友B:
我在这方面做过深度调研,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探讨~当然没有考虑过国产传感器……
0-3kPA压力传感器参考
1、https://www.si-micro.com/
  https://www.si-micro.com/fileadm ... M7X21_datasheet.pdf
2、http://www.allsensors.com/products
3、https://www.sensirion.com/cn/flo ... al-pressure-sensor/
4、https://www.nxp.com/cn/products/ ... o-10-kpa:DG_10KPA#/
5、https://sensing.honeywell.com.cn/ventilator-application-overview
  https://sensing.honeywell.com.cn ... nt-pressure-sensors
6、http://www.sensepa.com.cn/product.html
7、https://www.amphenol-sensors.com ... ors/3161-npa-series
8、https://www.te.com/usa-en/plp/bo ... 10/YG2ApXoye8y.html
9、https://cn.omega.com/pptst/PX137.html
【数显式仪表】
10、https://www.mitsumi.co.jp/latest/Catalog/ic/sensor/index_e.html
11、https://www.keyence.com.cn/produ ... -40/specs/index.jsp
12、https://omronfs.omron.com/en_US/ecb/products/pdf/D25E8Y1101.pdf
【组装封装型】
13、http://www.lmanucell.com/list/40/600.htm
(该品类有封装外壳,体积较大)品类
【螺纹封装型】
14、https://www.cynergy3.com/product ... 4-pin-connector-npt
【其他】
15、https://en.tdk.eu/inf/57/ds/ak2.pdf
16、https://www.nidec-copal-electron ... e-sensor/pa-100.pdf
17、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sheet/MP3V5004G.pdf
(该款传感器价格低,100RMB以内,在售,使用过,精度2.5%和重复性差,温度范围差,慎用)
18、https://media.digikey.com/pdf/Da ... nic%20Components/PS,PF_Series.pdf
19、http://cdn1.kavlico.com/download ... ta_Sheet_letter.pdf
20、https://www.ssi-sensors.com/digi ... ugetm-digital-gauge
21、德国威卡WIKA的传感器
https://www.wika.us/products_eng ... pressure_en_us.WIKA
22、美国希特传感器
http://www.setra.com.cn

网友C(2020-08-12):
引用 网友B:
我在这方面做过深度调研,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探讨~当然没有考虑过国产传感器……
0-3kPA压力传感器参考
1 ...

你好!我最近在用SM5651这款气压传感器,麻烦赐教一下,谢谢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0%E6%84%9F%E5%99%A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最近在用SM5651这款气压传感器,麻烦赐教一下,谢谢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 ...

我选用的IIC接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选用的IIC接口的

IIC接口的是哪个型号可以说一下吗?我电路里也预留了IIC接口,就是怕这种模拟接口如果不成功时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IIC接口的是哪个型号可以说一下吗?我电路里也预留了IIC接口,就是怕这种模拟接口如果不成功时替换。 ...

SM9541-010C-D-C-3-S